ACER 5742 電容 電壓問題請教?

楼主(2015-09-17):
(无正文)

网友:
其他顆不會燙 就只有那顆燙就有問題了 先量測有沒有短路 拆下來之後再看有沒有短路
說不定是其他的原因造成他短路的 要找出來

网友:
鉭電容要故障情況很低耶..若它擊 穿短路的話應該也不能上電了~先測量看看它的電壓,它應該是cpu的供電,電壓大約在0.9v-1.2v左右,可先看看

网友:
這篇你參考一下吧 同樣的原理

http://bbs.pigoo.com/thread-57467-1-1.html

楼主:
版上真是處處有溫暖,十分感謝,但非電子科系的我,有看沒有懂@@,嘗試換換看電容好了

网友:
看不到照片耶???
如果開機燈號有亮沒畫面,
應該不是單純電容問題喔,
5742有分TravelMate和Aspire是不同的東西,
主機板不一樣,不知道你是哪一個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