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620D冰箱運轉時除霜電熱器會跟著啟動?

楼主(2015-09-17):
請問大同TR-620D冰箱運轉時除霜電熱器會跟著啟動,倒置冷凍室結不起冰。

大同電冰箱

大同電冰箱

网友:
這是大同的除霜計時器故障引起,三隻腳共同短路,邊運轉.邊除霜!
把除霜計時器換掉就OK ...

网友:
除霜計時器故障+1

网友:
除霜定時器故障+1

网友:
印象中 大同系列也常出現 時轉時不轉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