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5742 電容 電壓問題請教?

楼主(2015-09-18):
真是抱歉,第一次提問,不完全了解板規,被回收,故重新發問求教~~
小弟超級新手,ACER筆電可過電,不開機,應該是不小心誤插上42V,0.8A的變壓器所造成的故障,拆機發現,黃色圈起來的電容發燙,請問諸位專家,電容是多少電壓的?想換換看,看治不治的好,自己胡搞瞎搞之前,另想請問台北、新北市維修高手,有人是否可以協助維修報價,感謝。

發熱

發熱

筆電型號 ACER aspire 5742ZG
另有一台FUJITSU LIFE BOOK LH520
主機板故障,螢幕完好,2G RAM,無硬碟,有如果能幫助ACER機器修理,富士通機子如不嫌棄也可以當作酬謝

网友:
看SIZE  通常在那的電容都在16V以下!!

网友:
您好:這問題可能不只於電容故障,也有可能其它零件也故障了.

网友:
原來你是人為故障喔,
DIY是要冒失敗的風險,
沒給電壓無法判斷是他故障

楼主:
原本是好的阿~~才誤插一下子@@,有可能其他地方故障~先給電壓測測電容吧,電容的編號網上查不到規格,謝謝回覆的大大們‧

网友:
330U_X_2VM_R6M
PEW71 PEW91 PEW51 LA-5894 r10 Aspire 5742G.pdf (894.22 KB, 下載次數: 37)
通常各廠牌的筆電DC頭都設計不同 你還能找到能插得進去的電源

楼主:
獅子魚大大,就是那麼帶賽@@,剛剛跑了電料行,沒有賣鉭電容,同編號電容量測出來是1.45V,有一顆電容是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就是那麼帶賽@@,剛剛跑了電料行,沒有賣鉭電容,同編號電容量測出來是1.45V,有一顆電容是壞 ...

您網路訂購吧!

网友:
誤接42V變壓器,基本上我認為情況沒有你想像的樂觀

通常主板會燒的很多元件,一般多是報廢更換一片主板

你最好確認一下你的硬碟是不是也燒掉了

楼主:
好的,馬上來測試硬碟~~~

楼主:
經查, 硬碟無故障,換電容也開不了機,正在慢慢爬以前的文章學習如何修理,有進度會再上來回報,感謝回復及私訊的大大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