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YAMAHA JOG 50 油箱進水

楼主(2015-09-18):
宜蘭回到家睡了一覺 醒來出門要吃早餐前 發現一台有點眼熟的機車停在樓下
要給我修也要留鑰匙阿 吃飽回來正打算跳線免鑰匙發動 鑰匙終於送來了
多麼簡潔有力n_088|
之前經驗不足果然化油器由杯漏下的不是油 是水 打火機也點不起來(危險動作勿學)
拆拆拆 電瓶位置跟老大不一樣
拆下油桶
拆下汽油濾心 都是水
漏下汽油 都是水
清潔並換汽油濾心 黑色負壓膜用擦的就可以
都是水銹 清潔化油器並使用風槍把油路的水吹乾
裝回油箱及擋泥板
發動中 完工
收工

网友A:
這個要檢查一下油箱蓋橡皮是否老化,要不然下雨容易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要檢查一下油箱蓋橡皮是否老化,要不然下雨容易進水。

請問油箱蓋橡皮哪裡找,一般的黑色橡皮碰到汽油幾乎都會變質,後來小弟都從報廢車殺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要檢查一下油箱蓋橡皮是否老化,要不然下雨容易進水。

蓋上透明桌墊就可以了
路上看到jog很多人都有蓋墊子就知道有進水過

网友B:
靠~我的車還沒有汽油濾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我的車還沒有汽油濾心呢..

機車還是汽車  可以自己加上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機車還是汽車  可以自己加上去啊

機車~YAMAHA SV(同迅光那顆引擎)似乎沒有燃油濾芯

网友C:
這台JOG 應比我的小紅還新

网友:
jog油箱真的好會漏水,我家三台就有兩台漏水過,後來車屁股都蓋一片橡膠皮

网友:
版主是宜蘭人??
q41074107兄是修機車的嗎??
還是只是兼職修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車~YAMAHA SV(同迅光那顆引擎)似乎沒有燃油濾芯

你應該說的是風光吧 油桶下面都有吧 沒有就買兩頭都是接油管的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JOG 應比我的小紅還新

W大  這台車殼跟你一樣舊 只是反光的錯覺

网友C:
引用 楼主:
W大  這台車殼跟你一樣舊 只是反光的錯覺

我是看這台的儀表板應該是比較新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看這台的儀表板應該是比較新型的。

這台好騎..下午還跟老大聊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台好騎..下午還跟老大聊起

這台比之前我那台小銀有力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比之前我那台小銀有力多了。

這是剛剛在FB看到的 看到有人發問搞笑的問題
所以我也不忍心報廢我的小白
同樣50CC當然二行程比較快 所以小銀比較沒力正常的
因為二行程區軸每一圈都有一次動力 總車重也比較輕 構造簡單 傳動也很輕
所以0~極速(秒數較短)但是容易過熱縮缸 爬山並沒有比四行程吃香
小銀因為四行程區軸兩圈一次動力 總車重比較重 區軸還要負擔機油阻力 傳動也比較重
(有機油幫忙散熱適合高速巡航 傳動比較種慣性好也比較省油爬坡也比較不用擔心過熱問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機車~YAMAHA SV(同迅光那顆引擎)似乎沒有燃油濾芯

我家的勁風光化油也沒有, 後來自已加一顆上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勁風光化油也沒有, 後來自已加一顆上去的...

你是把它裝在哪裡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是把它裝在哪裡咧?

回a471大~

魔是接在化油器進油口的油管...找一個合適的位置截斷, 再裝上汽油濾芯~
我是截斷在剛好可以固定在車架的地方~

要注意的是油管截斷點前後都要留一段空間讓後避震作動時不會拉扯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a471大~

魔是接在化油器進油口的油管...找一個合適的位置截斷, 再裝上汽油濾芯~

知道了......我來試試看

网友:
請問一下大大紅色框框中的變壓器是多大的?

您是直接夾著充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