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OMRON HEM-770A 自動血壓機, 按加壓鍵會關機??

楼主(2015-09-18):
最近媽媽使用此自動血壓機, 量測血壓時...
當按下加壓鍵欲量測血壓時...
會偶發出現關機...
原本不以為意...
但最近幾乎每次按加鍵壓都會關機,
請教一下, 這樣這台有救嗎

PS, 這機台使用電源不是用乾電池的...
是使用電源適配器...

相關圖片如下...
如有不足或不清楚, 請跟我說, 先謝謝大家了, 感恩~

機型

機型

電源on

電源on

電路1

電路1

電路2

電路2

電路3

電路3

電路4

電路4

网友:
先確認變壓器有無問題先.......

要是他輸出電壓不足,泵氣馬達無法打氣充飽壓脈帶..

它就是不會打氣就對了?

网友:
樓主您要不要拿顆玩具馬達代替加壓馬達再看會不會關機

有點像馬達卡住電流上升啟動保護

网友:
使用者切替 開關接點 ,看似有氧化 ,接觸不良!

sw1~5 量看是否漏電!

可疑接點補焊

換乾電池供電試試  !

网友A:
三月時血壓計也罷工,

不記得是否是加壓會斷電的情形,

換新的充電電池反而完全沒電,

不免納悶,仔細觀察才注意到新充電電池正極凸出太小,碰不到端子所致,

索性也拆機檢修一番。

這是組成分子家族照:

主機板背面照:

一點銹跡A:

一點銹跡B:

慶幸復原後可以用:

偶而也關心一下血壓狀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月時血壓計也罷工,

不記得是否是加壓會斷電的情形,

你所謂銹跡。個人覺得似乎是電解電容漏液所造成。
建議你查看下...........

网友(2015-11-01):
引用 网友B:
你所謂銹跡。個人覺得似乎是電解電容漏液所造成。
建議你查看下........... ...

p大,

把機器拆開再看一次,一處電容在玻璃液晶顯示板下方,手工沒那細、就不管他了,

另一處銹跡位置的電容外觀看無漏液情形但是元件面有薄層光滑面,改天來更換一下。

補充,用這組充電電池時,特別把正極接點位置再撥凸提高接觸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