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Acer Iconia A1-811 平板 無線分享問題

楼主(2015-09-18):
想請教有用過 A1-811 平板的大大,有人可以教我怎樣打開平板的無線螢幕分享的設定嗎?
就是把平板的螢幕投影到電視上,我在螢幕設定那邊找不到,想請問一下是否有特殊設定才可以打開此螢幕分享的設定,此平板的版本為4.42
謝謝!!
希望可以投影在電視上給爸媽用

网友:
這台有這種功能嗎?.....你最多透過它內建的mini hdmi port輸出畫面到液晶電視

你更新OS到4.4.2?

楼主:
我拿到的版本就是4.42,正在想是否要衝上去,畢竟我用內建的mini hdmi port輸出畫面到液晶電視,電視都是黑畫面,沒辦法顯示影像,所以才會改成用無線分享螢幕的方法,感謝大大回我
希望能找到解決方法,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拿到的版本就是4.42,正在想是否要衝上去,畢竟我用內建的mini hdmi port輸出畫面到液晶電視,電視都是黑 ...

在「顯示」裡有HDMI選項,要打開吧!?

是不是沒打開?

楼主:
打開了,但是還是沒有辦法顯示在電視上,電視上有出現連接到的HDMI,但是就是會變成黑畫面,平板再怎樣設定都是黑色畫面,現在還是弄不出來,謝謝大大提供意見

网友:
換一條線試

网友:
不知道平板與電視端的HDMI介面版本為何.....

不過輸出不能太高解析度是從網路看到的..

网友:
無線分享也要你的電視有支援~或是電視安裝安卓電視盒之類的才行。
我是裝小米盒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開了,但是還是沒有辦法顯示在電視上,電視上有出現連接到的HDMI,但是就是會變成黑畫面,平板再怎樣設定 ...

也有可能電視 HDMI 介面相容性問題,若有不同廠牌電視可以交換試試看。

楼主:
無線分享我有用另外裝置裝上接收無線訊號,用我的手機播放在電視上是沒有問題,目前HDMI現只有一條等待買別的HDMI線才能在測試,有嘗試用平板換到別台電視上播放,一樣是黑螢幕,猜測可能像大大說的是解析度問題,我用720P 60Hz播放,換成720P 50Hz播放也是黑螢幕,不知道是不是電視 HDMI 介面相容性問題還是我線的問題,真的不行就可能學大大一樣裝小米盒子或是電視盒來解決問題了,再次感謝各位大大回應及提供意見給我,謝謝!!

補充內容 (2015-9-22 12:39 PM):
今天已經用芒果TV電視盒來使用了,感謝大家這樣幫忙,這平板應該是找不到無線分享的開關,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