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790重灌 WIN7 專業版要這麼累嗎?

楼主(2015-09-18):
其實我約15 年沒用windows 系統了.最近買了台DELL OPtIPLEX 790 電腦,這類中古電腦都有附作業系統的,但我想裝雙系統,原先的分割區不符合所需,所以想重灌系統,於是災難來了:

1. 我沒安裝光碟,到微軟官方網站要下載光碟片,要輸入序號,這我可接受,但在輸入序號後,出現訊息,說這是DELL OEM 的叫我去找原廠 xd(如圖1)

所以想請教,我有序號貼紙,那麼不是只要有安裝光碟,就可重安裝了嗎??

X! 這就是不喜歡MS 的主因, GGYY的

圖1

圖2 我的貼紙

補充內容 (2015-9-18 10:56 PM):
謝謝大家,問題解決了!又學了很多!感恩這些熱心的朋友!

网友:
版大,你的痛我了解︰

http://bbs.pigoo.com/thread-48253-1-1.html

楼主:
再請教一個問題,我正在國外的網站下載 iso 檔,請問我輸入序號後是否還是會出現一樓的訊息!我真的很怕安裝完後,輸入序號還是不成,就要抓狂了n_098|
該不會逼我做違法的事,要我去找或買序號吧!XD!
感謝!
我真的不懂,好久沒用MS系統了!該不會是我和MS犯沖吧!

网友A:
如果不要管原本的授權序號,那應該隨便拿張 win7 安裝光碟都可以裝。

如果很在乎原本序號認證,那就比較難了,微軟的隨機版有很多種,尤其這種機器預載的隨機版比較麻煩,後期出貨的甚至不附光碟,跟筆電一樣在硬碟隱藏分割區放回復映像檔,如果沒有事先備份出來,硬碟故障只能找原廠重灌。

曾先後買過兩台 asus 含作業系統的電腦主機,外殼上貼的授權標籤序號都不一樣,但進去系統看序號兩台卻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要管原本的授權序號,那應該隨便拿張 win7 安裝光碟都可以裝。

如果很在乎原本序號認證,那就比較難 ...

了解,感謝!離開MS真的很久了!
難怪,當初在買這台時,對方對我說一年內可幫我重灌系統一次!

网友:
放棄那個序號, 有的話用海盜版先灌好系統
然後 OOBE 改回 MS 標籤那個鳥序號

10年前在XP就已經確過,這是唯一的辦法
不然付錢給 ODM 或再買 MS 的所謂正版
不然耗時沒結果.

网友B:
分割區不符合所需可以不用重灌系統,請參考這篇
http://tzoyiing.pixnet.net/blog/post/25272279

補充一點:如果你要壓縮的分割區有資料要先移走,因為擴展的要跟前面的分割區連續

网友C:
我是這樣安裝的,先用下載的 WIN7 專業版安裝,序號先找網路上的來試,
安裝完後,再用Win7Key去變更成你的序號,再線上啟用就OK了。

5.46 KB, 下載次數: 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割區不符合所需可以不用重灌系統,請參考這篇
http://tzoyiing.pixnet.net/blog/post/25272279

感謝,成功了,請看:那個279.4 的分割區就是用來裝另一個系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這樣安裝的,先用下載的 WIN7 專業版安裝,序號先找網路上的來試,
安裝完後,再用Win7Key去變更成你的 ...

我這個問題解決了,有你們真好!

网友:
微軟官方的WIN7下載
需使用零售盒裝版
的序號才能下載
隨機版與OEM版的
序號是無法下載的!!

楼主:
大概有個概念了,感覺上好複雜,對像我這種十來年未使用MS系統的人來說,真的很難想像為何要搞得這樣.
想請教一下,如附圖的就是隨機版,用其序號也不可下載囉,另外,彩盒版又是怎麼回事?

网友:
可能要用隨機版, 而不能用專業版或其他版

网友D:
隨機版: 無法下載光碟, 序號只能使用3 次, 第4次要打電話到微軟重新開啟, 但他們會要你說明原因
oem版: 無光碟, 序號可能在 bios 或是貼紙, 只有系統商有, 我們買電腦, 都要求廠商配一片給我們
但自從我們採用大量授權, 就不是很重要了

彩盒版: 序號無限制
大量授權: 大家最愛用, 一個序號用到底

mak :單機序號
kms: 認證版, 一個月要連一次 kms server 進行認證, 一般是學校和大企業解決離職員工授權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隨機版: 無法下載光碟, 序號只能使用3 次, 第4次要打電話到微軟重新開啟, 但他們會要你說明原因
oem版: 無 ...

在 XP 時代為了這個搞得很煩,每次重新裝機就要啟動一次,短時間內(如幾個月)網路啟動多次就會失敗,必須打電話給大陸腔的MS客服人員,告知螢幕上出現的數字,然後他回報另一組數字填入後就能啟動成功,如果長時間再啟動(如幾年),大部分都能順利網路啟動。

後來使用 GHOST 來備份系統磁區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在首次安裝並啟動之後,馬上進行GHOST,再來安裝其他應用軟體,期間即使因安裝各種軟體導致衝突或是中毒必須重裝系統只要GHOST回復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成功了,請看:那個279.4 的分割區就是用來裝另一個系統的!

原本以為系統已毀損必須充新安裝,如果只是調整磁區大小就比較好辦了。

除了動態調整之外,也可以用磁碟備份工具(如GHOST、Trueimage)將各磁區備份出來,刪掉各磁區再重新分割,之後回復備份檔,也可以達到需求。

建議將目前正常系統磁區備份出來,萬一系統亂掉或是硬碟掛掉才能回復。

网友:
OEM版其實廠商會先做一套OPK, 用以大量佈署在出貨的電腦上面, 開機後問幾個問題就自動啟動了, 和標籤上的KEY無關.
所以....如果硬碟沒內建還原磁區, 或是因為某些原因刪掉還原磁區後, 要重灌除了抱去找廠商或索取還原光碟, 要不然就是找同型機的硬碟複製出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 XP 時代為了這個搞得很煩,每次重新裝機就要啟動一次,短時間內(如幾個月)網路啟動多次就會失敗,必須 ...

沒錯 ghost 是唯一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
可是遇到連硬碟都掛的時候, 也很麻煩, 最近就還到一台, 還是得重灌 @@
應該要開始研究 sysprg 了, 哈哈

网友D:
ghost 還原有個問題, 就是 ssid 的問題, 像我公司走 ad 環境, ssid 相同, 某方面權限就會出問題
我剛到公司上班時, 一直搞不懂, 為什麼有幾台電腦的權限老是無法更新
後來無意間才發現 SSID 的問題, 查了這幾台電腦主板都是同型號, 而系統是出自同一台的 ghost

在商言商, 電腦工作室只要不接公司行號, 應該就以效率為主, 除非客戶有 LAN 的環境
在公司, 摸魚當然是優先考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ghost 還原有個問題, 就是 ssid 的問題, 像我公司走 ad 環境, ssid 相同, 某方面權限就會出問題
我剛到公司 ...

有些網路的教學,會先做完sysprep後再做ghost,就是為了避免id相同問題

但是應該類似您們那種AD環境才會遇到立即性的問題,其他家用或小型使用上
似乎id相同或不相同,倒是看不出有啥差異.

當然,在同一區網內,給予不相同的id是比較正確的做法沒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沒錯 ghost 是唯一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
可是遇到連硬碟都掛的時候, 也很麻煩, 最近就還到一台, 還是得 ...

為了預防硬碟掛掉,所做的系統 GHOST 檔我都還另存一份在外接硬碟,並以資料夾名稱來區分是哪台電腦的,這樣即使硬碟整顆壞掉還是有辦法復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網路的教學,會先做完sysprep後再做ghost,就是為了避免id相同問題

但是應該類似您們那種AD環境才會遇 ...

單機的時候, ssid 就沒差了, 就算是一般的 Lan , 根據經驗也是沒問題, 因為不會對 ssid 做確認
AD 環境就不是了, 是要靠 ssid 做安全性的驗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為了預防硬碟掛掉,所做的系統 GHOST 檔我都還另存一份在外接硬碟,並以資料夾名稱來區分是哪台電腦的, ...

正確來說是沒錯, 我公司的主管就說不用浪費那個錢 @@
反正累的是我們, 不是他, 這樣也好, 我有比較多的時間可以上痞酷網

如果架個小 nas , 1TB 的硬碟足夠應付 xp, 弄三組 2TB的硬碟就可以做很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