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插座接地孔都帶電壓

楼主(2015-09-19):
客廳迴路插座接地孔都帶電壓
找建商水電來,他是把插座接地孔跳線去接插座的中性線
被我阻止了,一來漏電原因沒找出來,二在設備端中地線不能接在一起
我說是漏電 水電說那不是漏電,是正常的

我忘了他說的理由了,- - 但真的會有這種情況嗎,隔壁住戶同設計就沒有接地孔帶電壓
在回給建商去問建商的技師
=========

我自己打開電箱看了一下

有裝漏電斷路器,同一迴路有9個插座,1個抽水馬達
打問號的地方是建商原本說是馬達的獨立迴路開關
我打開看是空的,所以馬達是跟客廳接一起了,屋外馬達旁有裝一個單切開關

用3用電表量插座接地孔都帶電壓.不知道電從哪來的漏電斷路器並沒有反應

火線<->中性線 約116V
火線<->地線 31V
地線<->中性線 8V

抽水馬達 我看他線的編號沒接錯

請問24跟6接的是什麼線?
3用電表量,馬達單切開關,開33V 關24V,約是客廳火線跟地線量出來的電位差
有去水塔拉感應線,馬達會動

頂樓的浮球線(紅灰) 請問這是接到哪裡? 單切開關嗎 馬達那邊只看到接24跟6的線進去

已修改 謝謝

网友:
照片請不要外連,直接貼上來比較容易閱讀,長期也能保持文章完整性。

网友:
數位三用電表輸入阻抗比較大,容易因微小電量而有指示,比較容易造成誤判,用指針式三用電表再測量看看。

网友A:
地線接結構搭地(鋼筋)也沒錯
阻抗會大一點所以迴路經結構鋼筋
到設施接地會有壓降存在
要完全0電位要把地線與設施電源搭地接在一起

网友:
1.插座盒的接地孔是接到哪?
2.漏電斷路器接到哪?
正常來說,需安裝漏電斷路器
1.抽水馬達  2.浴室的用電設備

水塔的浮球線,是串接到馬達上面的
馬達-浮球控制-單切開關-火線
馬達---------------------------水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線接結構搭地(鋼筋)也沒錯
阻抗會大一點所以迴路經結構鋼筋
到設施接地會有壓降存在

現在手邊沒指針式三用電表 要找找
可是,同電盤其他迴路不會這樣..2.3樓也不會
我量接地銅排跟這迴路無熔絲開關 正常
這樣量正確嗎??(接地銅排跟中性線銅排在這有短接)

1.插座盒的接地孔是接到哪?
這有什麼方法可以量嗎?.... 但有發現同迴路9個插座盒 2個綠色接地線是無效線....
2.漏電斷路器接到哪?
已補圖 1個浴室 1個廚房 1個客廳+抽水馬達
正常來說,需安裝漏電斷路器
1.抽水馬達  2.浴室的用電設備

水塔的浮球線,是串接到馬達上面的
馬達-浮球控制-單切開關-火線
馬達---------------------------水線

這樣我量出來的電壓很不正常..拿到指針式三用電表再來量一次看看@

1樓
2樓 分接跟3樓共用 請問這樣正常嗎?
3樓 發現電熱水器的接地線,鎖在中性線銅排上了
接地銅排在中性銅排後面,我知道他們在電盤這會短接,但這樣接沒問題嗎?

网友:
中性線銅排 就是設施電源搭地
連接3插座 地線

网友:
在單相得電力系統
N-G可以接在一起,這叫做內線系統接地
可以穩定N相0電位

网友:
標準的電箱內有二組接地銅排,一是台電系統接地,也就是所的電源之地線,
一是設備接地,也就是有接地極插座的地線,或電箱外殼接地。
一般早年老房子內的配線在要求不高的環境下,所多包商省事會把設備接地連接在系統備接地上,
有些甚至更省事直接釘一鋼釘在地上,或接在鐵質水管上,當作設備接地,其目地就是引導電器設備之漏電,
電工法規格上的設接地是綠色外皮,系統接地是白色外皮,
設備接地是建物自己打入地底下的接地棒引接而來,
系統接地的地線是台電公司統一接地,也是系統供電之一條線,
才會有單相二線,單相三線,三相三線,三相四線的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