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千溶接機維修

楼主(2015-09-19):
這光千溶接機故障為上電沒有任何反應. 簡單測試了一下,輸出電壓是正常,但主控板上的供電交流份量很重,特別在+12V 這一組,當起動的一刻被拉低了,所以馬上保護了.負載端也簡單測試一下,沒有異常,所以就直接拆電源器出來維修了.

先看看拆開的照片:

供電輸入端:

把電源拆出來:

拿到電源維修工作枱上:

拆開上蓋:

先簡單做點測試:

把老化的電容換上耐高溫125度的電容,容值因為沒有一樣,這位置用較高容值也可以,所以把35v 27uf 的換上35v 100uf .

組裝好後,測試一下,電壓指示正常了.

也能正常啟動了:

細心看一下,CCD 上的鏡片,有點污積 , 用酒精清一下就好了,這也証明CCD 是正常的

故障的電容:

因為時間關系,晚上還要去吃自助餐 ,所以就快快組裝回去,只針對故障部份.
找天找一點光千皮線來溶接一下,看看電極棒和高壓部份有沒有問題 .

補充內容 (2015-9-20 01:38 PM):
"千" = "纖"

网友A:
kafachan大也是箇中高手~
有您的分享讓我們這群愛好者的生活更加精彩~~

网友B:
撿到軟的不好玩,沒有看到電光火花 ... 碰碰碰 ......
有EPROM,20年以上的機器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fachan大也是箇中高手~
有您的分享讓我們這群愛好者的生活更加精彩~~ ...

大家一起來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撿到軟的不好玩,沒有看到電光火花 ... 碰碰碰 ......
有EPROM,20年以上的機器了嗎?

我都只會檢軟的, 電光火花...很刺激,受不起
我想大約是15 到 20 年的機器吧

网友C:
kafachan大真是高手.這種東西也能修.太強了.這電源看起來好複雜.是怎樣找出故障點.而且還是3個元件..

网友D:
這台好大一台咧~~~~是熔接比較粗的光纖?

网友E:
光看份量應該是大又笨重的機器,樓主實在太強了,什麼東西都能修

网友F:
可以把文章中的光"纖"全部更正嗎? 不然實在看不大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kafachan大真是高手.這種東西也能修.太強了.這電源看起來好複雜.是怎樣找出故障點.而且還是3個元件..

沒帶載時電源能起動,但其中有幾路供電交流份量很多,所以就從這方向去找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好大一台咧~~~~是熔接比較粗的光纖?

這台粗的細的也可以,粗的只是光芯比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看份量應該是大又笨重的機器,樓主實在太強了,什麼東西都能修

其實也不是很重,重量大約4 - 5kg 左右,大小可能相片影出來比較大,其實單手也能拿起來的,但相比現代的機器,這台算大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把文章中的光"纖"全部更正嗎? 不然實在看不大懂.

哈哈,對不起,文章已經修改不到了,我加了個補充,你只要腦海中把"千" 換成 "纖"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對不起,文章已經修改不到了,我加了個補充,你只要腦海中把"千" 換成 "纖" 就可以了  ...

看來要請板主或W大幫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