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感名稱

楼主(2015-09-19):
各位請問一下
有一UPS燒了,一顆電感燒燬,從掉落外皮留下的印刷找不到,
這是什麼電感查不到,外觀跟電容一樣(但電路板上元件編號是L),不像工字包熱縮套管

外觀

外觀

燒毀殘留外皮

燒毀殘留外皮

上面印刷

上面印刷

楼主:
補充拆下的零件照片
小的是燒掉的,大的是好的,可是腳數不同,手邊量表工具量不出數值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拆下的零件照片
小的是燒掉的,大的是好的,可是腳數不同,手邊量表工具量不出數值來

好壞都一起拆
答案就出來了

楼主:
再請問一下,這也是電感?

楼主:
找到生產廠家了
日本東邦亜鉛 toho zinc
磁屏蔽電感 035 是線徑
1.9是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