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想抄襲 KENWOOD CS-4025 示波器的高壓電路, 沒成功

楼主(2015-09-20):
以前拆過一個電路 KENWOOD CS-4025 示波器的電源板, 覺得它的電路設計很特別, 因為第一次見到, 雖然看了幾次人家的解說, 還是沒有完全理解它的設計原理.

後來想要做類似的電路給自己的設計, 就只有做實驗, 看看能不能搭出一個同樣的電路, 試驗到底能夠震盪和升壓與否.

結果是前兩個月, 花了兩個星期天, 自己按照那個電路圖繞了一個差不多的變壓器, 也搭了, 但是高壓的那邊留空沒有接東西, 可是就是不震盪, 當然也不升壓. 到底差了些甚麼呢. 直接拿掉Q9連到D8的那段連線, 排除穩壓回輸電路有問題導致不震盪, 結果還是不震盪.

高手看到請提供一下建議

网友A:
這是返馳式振盪器,特點是輸入電壓在很寬的幅度下都可以動作,所以又稱焦耳小偷電路,動作原理跟一般人的直覺相反,回授線圈(接基級或柵級的繞組)是用來截止功率晶體的,所以回授線圈的相位要和主線圈相反。

网友B:
IC4558 / Q9 不只擔任 回授穩壓 , 還要擔負 初始供電時 Q8 觸發源,
Q9連到D8的那段連線---不能拿掉!!

震盪電路裡  初始供電時 Q8 觸發源  不是變壓器(6T 繞組Q8沒導通==> 所以1T繞組沒感應電壓)

初始供電時    是 Q9連到D8的那段連線 擔任Q8 /  B極觸發源
==> 你要看看 IC4558 / Q9_B  電壓 是否足以導通 去觸動 Q8

我將2# 基本圖 改一下
L1 / B+ 切斷, 改接負端. 那麼就會發生少了初始觸發(同你目前情況),
因此需要補上 R_trigger 這個迴路(同於你電路上的  IC4558 / Q9連到D8的那段連線)

你電路上的  IC4558 有供電嗎? 還是說 IN_+/- 接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C4558 / Q9 不只擔任 回授穩壓 , 還要擔負 初始供電時 Q8 觸發源,
Q9連到D8的那段連線---不能拿掉!!

別把事情搞複雜了,這個升壓振盪器的主體是Q8及高頻變壓器,4558及Q9是偏壓及穩壓電路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別把事情搞複雜了,這個升壓振盪器的主體是Q8及高頻變壓器,4558及Q9是偏壓及穩壓電路而已。 ...

Q8偏壓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4558 / Q9 不只擔任 回授穩壓 , 還要擔負 初始供電時 Q8 觸發源,
Q9連到D8的那段連線---不能拿掉!!

大大你好.
按照你之前給的資訊, 看過一些有關 RCC Ring Choke Converter 的東西, 例如下面的這個,
http://wenku.baidu.com/view/9e618adc195f312b3169a58d.html

所以同意你的說法, 它的確是類似, 因此判斷 6T 和 1T 兩組線圈是同相, 那個4558 第二腳 -V 那端在穩定-1800V應該是 0V, 希望沒算錯, 所以4558輸出會固定在0V, 因此Q9 會一直導通. 如過剛上電, -1800V還沒達到, 那4558輸出是負電壓. 到底這Q9是工作在放大區還是開關模式呢?

電路沒試驗成功, 想量都沒辦法.

网友C:
你學電路應該已經很久了,最重要的電路常規畫法,上正下負,左進又出,你又好像沒有抓到要領喔...該打屁屁了 ... Wish大拿藤條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返馳式振盪器,特點是輸入電壓在很寬的幅度下都可以動作,所以又稱焦耳小偷電路,動作原理跟一般人的直 ...

大大你好.
這個 BLOCKING OSCILLATOR 有學到也做過也使用. 而且這個不是 SINE WAVE, 以前學的過程曾經看過波形.

blocking oscillator led

blocking oscillator led

blocking oscillator led

blocking oscillator led

但是這次遇到設計好像不是這樣, 因為試驗過 6T 或 1T 的線頭其中一組掉換, 還是不震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學電路應該已經很久了,最重要的電路常規畫法,上正下負,左進又出,你又好像沒有抓到要領喔...該打屁屁了 .. ...

版主要待偶以寬, 偶們不是電子科班的, 只是好奇學學看, 所以那些常規都不知道, 也當然沒注意到, 見諒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按照你之前給的資訊, 看過一些有關 RCC Ring Choke Converter 的東西, 例如下面的這個,
http:/ ...

兩根線,相位對調,測試一下有那麼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兩根線,相位對調,測試一下有那麼難。

一般的設計主線圈跟回授線圈是同圈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按照你之前給的資訊, 看過一些有關 RCC Ring Choke Converter 的東西, 例如下面的這個,
http:/ ...

Q9 是SW  既然有供電 到 Q8,  那Q8 是處於導通 OR 線性區 還是截止?

會不會   1T  感應電壓變化量  不足以驅動/關閉  Q9
都是亂猜...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要待偶以寬, 偶們不是電子科班的, 只是好奇學學看, 所以那些常規都不知道, 也當然沒注意到, 見諒喔.. ...

雖然你不是本科,但是也玩一些有的沒的,可能比起本科的玩得還多,不簡單啊,電路畫法有許多本科也是亂畫一通.

上正下負,左進右出,那是常規畫法,但是有時候為了節省畫圖的空間,難免也會不遵守,你也只要把握住方向即可,這樣畫出來的電路圖,容易閱讀,容易判斷.

話說在PNP的稱霸時代,反而是下正上負的,負的就像有錢人家的姑娘,腳不著地的,現在是NPN時代,地面的地權早已被負極所霸佔了.,所以囉,畫電路圖,把它當做水流,正在上,電往下流向負.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要待偶以寬, 偶們不是電子科班的, 只是好奇學學看, 所以那些常規都不知道, 也當然沒注意到, 見諒喔.. ...

好像不是在說您。

网友D:
由於變壓器是你自繞的,這個變數太大,我好像還有一台KENWOOD CS-4025,但是電源板故障,如果你有需要就送給你,你先用原電路改,再對照自己的電路,應該很容易找出問題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由於變壓器是你自繞的,這個變數太大,我好像還有一台KENWOOD CS-4025,但是電源板故障,如果你有需要就送 ...

您這樣一來就壞了他喜歡瞎搞的樂趣了,也失去學習的機會了.

网友A:
建議樓主先拆個電蚊拍來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議樓主先拆個電蚊拍來玩玩。

我量了一支3800V,所以想玩電蚊拍,恐怕不一定好喔.

网友:
小喇叭,胡搞"蝦"搞沒關係,只要不出人命,不弄壞高檔儀表就都無所謂,精神支持你 ...
先一步一步找出原因,就像爬山,沒到山頂是見不到最美麗的風景的 ...

你可以先嘗試繞製一個很低很低電壓的來進行試驗,順便把你的變壓器貼出來,讓大家聞香一下(若沒有燒的話),讓大家動動腦,尤其可以綁住simon大,讓他省一下coco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按照你之前給的資訊, 看過一些有關 RCC Ring Choke Converter 的東西, 例如下面的這個,
http:/ ...

1.在-1800V未到達前,OPA的第2腳等效輸入電壓偏正壓,再經由等效分壓電阻,向C16作線性積分,此時OPA輸出波形,推測應等效於三角波,再對後方的電晶體執行線性控制.
2.當-1800V空接或剛上電時,OPA第2腳電壓,由8V經56k向C16充電,此時OPA輸出為最大負電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量了一支3800V,所以想玩電蚊拍,恐怕不一定好喔.

scottwang大
3800V,您的電蚊拍改鋰電了ㄚ?。
其實做個焦耳小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ottwang大
3800V,您的電蚊拍改鋰電了ㄚ?。
其實做個焦耳小偷就可以了。 ...

沒有啊,就用一般的電池而已,原來我感覺最好的x寶,買最多支,也是壞得可以了,這裡壞那裡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樓主先拆個電蚊拍來玩玩。

好久以前有看過電蚊拍, 就是這個類似的電路,
https://www.ied.edu.hk/apfslt/v3_issue2/lwodj/lwodj6.htm

不過電蚊拍電流不夠大, 也不穩壓的, 所以想抄襲這個KENWOOD的, 想不到還不是那麼簡單
因此也看到不同的人劃不同的, 有的說 1T 和 6T 反相, 有的又說同相, 迷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於變壓器是你自繞的,這個變數太大,我好像還有一台KENWOOD CS-4025,但是電源板故障,如果你有需要就送 ...

老大, 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電路重要是那個變壓器嗎 ? 如果只有電源版, 就是沒有負載, 這種電路會不震盪的嗎 ? 謝謝.

你要送其實不是用不到, 只是已經請人打樣品, 抄了那個變壓器的樣品, 有好幾個, 不過就是沒有震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於變壓器是你自繞的,這個變數太大,我好像還有一台KENWOOD CS-4025,但是電源板故障,如果你有需要就送 ...

老大, 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電路重要是那個變壓器嗎 ? 如果只有電源版, 沒有負載, 這種電路會不震盪的嗎 ? 謝謝.
打樣品了, 就是抄KENWOOD CS-4025那個變壓器的樣品, 有好幾個, 不過就是沒有震盪.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以前有看過電蚊拍, 就是這個類似的電路,
https://www.ied.edu.hk/apfslt/v3_issue2/lwodj/lwodj6.htm ...

磁通未飽和的情形下,可供電流的大小是跟線徑有關,跟電路複雜或簡單無關。
您那個電路最簡化的樸拓就是焦耳小偷電路,建議您由簡入繁來研究。

网友:
高職時期都用這電路推日光燈
使用的變壓器是一般矽鋼片的電源變壓器
110V ==>6V-0V-6V
效率隨然不是很好
還是玩得很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