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Acer Iconia A1-811 平板可以升級至4.4.2

楼主(2015-09-21):
我的升級過程...

收到時我的系統如下...

1.Android版本4.2.2

2.基頻:MOLY.WR8.W1248.MD.WG.MP.V7.F1.P6 2013/05/30

3.核心版本:3.4.5

4.影像版本:Acer_AV052_A1-811_RV08RB09_TWN_GEN1

5.版本編號:Acer_AV052_A1-811_0.028.00_TWN_GEN1

6.影像P/N:

這時我無法透過"設定"中"關於平板電腦"內的"系統更新"去透過本身的機制更新,甚至我還有兩個系統更新選項呢

後來根據我在ACER官網的研究決定冒險一下.....嘗試下載更新映像檔透過記憶卡來"手動更新".....

ACER下載網頁 http://www.acer.com.tw/ac/zh/TW/content/drivers

官方的手動更新說明檔案 http://global-download.acer.com/ ... ht&BC=ACER&SC=TWN_1

依照文件中的說明大概的操作步驟如下
1.先下載你要使用的版本、正確的韌體碼,也就是後頭有TWN字樣的(台灣用)
2.檔案下載回來後先解壓縮該檔,會有一個.ZIP的壓縮檔與一個TXT文字檔(有的版本下載回來直接就能用免解壓縮了,等同那個ZIP檔的內容)
ZIP檔內容就是韌體內容,如果你更新的版本是這樣的,那這個ZIP不需再解壓縮
TXT檔案內容則是一些說明與MD5碼,協助你確認檔案內容是正確的沒有被動過手角,你可以自行比對識別碼確認
3.將要升級的韌體壓縮檔儲存到記憶卡的根目錄下
4.確認你的平板電力在40%以上、將平板關機準備進行手動操作

A.同時按住音量+與電源鍵三秒.....平板開機後進入純文字模式的開機選單,此時電源鍵=選擇、音量+、--是上下移動反光條

B.反光條移到"apply update from external storage"項目上,按電源鍵(選擇)

C.反光條移動到你儲存在記憶卡根目錄下的韌體ZIP壓縮檔案項目上,按電源鍵(選擇)

E.系統開始更新中.....出現安卓機器人胸口開蓋圖案,還有一個更新進度條在跑(耐心等待)
等到安卓機器人圖案消失,出現一行"Install from sdcard complete"就代表你更新成功啦。
萬一是出現機器人躺平一個三角圖型驚嘆號 ERRO就代表更新出錯

F.更新成功就移動選擇條到"reboot system now"項目,按電源鍵(選擇)...系統將會重新開機
開機後來你會看得懂....系統會更新,然後應用程式會更新.....(過程中會有中文說明)直到出現
桌面就完成了,你可以去關於平板電腦確認一下版本。

我的更新檔案採用過程.....

Android4.2.2 ACER官網有兩個更新韌體,一個是4.2.2最終版"AV052.RV08RC06.TWN.GEN1",這應該是4.2.2最後一個韌體。
如果你不打算升級到4.4.2的朋友你更新到這裡就可以了,這個版本讓WIFI新增有AP的功能,讓裝3G SIM卡的使用者能讓平板
變成一個無線AP透過WIFI分享上網。

另一個韌體檔被歸類到4.4.2去,這一個"AV052.RV08RC06.AV052.RV10RC05.TWN.GEN1"是升級4.4.2版前的"前哨站"要裝
這個版本才能升級到4.4.2。
假如你升級到這個
本就能透過內建"系統更新"去升級到4.4.2版,這個韌體安裝之後系統版本仍是
4.2.2

"AV052.RV10RC05.AV0K0.RV02RC03.TWN.GEN1"這個就是真正的4.4.2版的韌體,安裝之後系統將無法降級回4.2.2唷,它拍照
的操作介面與4.2.2不同,內建APP多了一個"GOMAJI"。

以下是各韌體檔安裝後的版本細節

"AV052.RV08RC06.TWN.GEN1"
Android版本4.2.2
基頻:MOLY.WR8.W1248.MD.WG.MP.V7.F1.P6 2013/08/30 13:46
核心版本:3.4.5
影像版本:Acer_AV052_A1-811_RV08RC06_TWN_GEN1
版本編號:Acer_AV052_A1-811_1.092.00_TWN_GEN1
影像P/N:FM.NLXA0.040

"AV052.RV08RC06.AV052.RV10RC05.TWN.GEN1"
Android版本4.2.2
基頻:MOLY.WR8.W1248.MD.WG.MP.V7.F3 2013/08/30 13:46
核心版本:3.4.5
影像版本:Acer_AV052_A1-811_RV10RC05_TWN_GEN1
版本編號:Acer_AV052_A1-811_1.098.00_TWN_GEN1
影像P/N:FM.NLXA0.04F

"AV052.RV10RC05.AV0K0.RV02RC03.TWN.GEN1"
Android版本4.4.2
基頻:Acer_AV0K0_MVmt8389kkv43_A1-811_1.019.00_TWN_GEN1
核心版本:3.4.67
影像版本:Acer_AV0K0_A1-811_RV02RC03_TWN_GEN1
版本編號:Acer_AV0K0_A1-811_1.021.00_TWN_GEN1
影像P/N:FM.NLXA0_054

我第一個韌體是透過自行下載韌體檔案手動更新的,因為我的內建更新功能無法運作,後面的兩個韌體均透過內建的更新功能
下載更新,過程中碰到下載速度很慢。研判是ACER官網的問題,因為官網下載也很慢;其實相關更新檔我都有事先下載準備好
,只是後來沒有透過手動機制來更新。

感想是...可不可以跳著升級?~~~例如我直接由收到後的版本直接安裝4.4.2版?

网友A:
升級到4.4.2之後 可以 使用LINE 了嗎?
( 進入 LINE 直到詢問 帳號的畫面 )

楼主:
我沒有裝line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級到4.4.2之後 可以 使用LINE 了嗎?
( 進入 LINE 直到詢問 帳號的畫面 )

A1:

Line能否正常使用跟你安卓版本比較沒啥關係!

Line自己時常搞飛機,有時自動更新後就無法正常打開Line

通常得先將Line移除,在重新安裝就可以正常開啟

A2:

更新安卓作業系統版本,一般正常更新(用內建更新程式由官方自動下再更新)
多會自動先下載更新檔,當下載完成後會詢問你是否現在要更新作業系統版本,一但點選yes

就會自動更新作業系統,接著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會逐步的去確認你每個APP並且完成升級
若是沒有確認,就有可能導致APP異常,這時就得移除該APP再重新下載安裝即可恢復

而官方沒有讓你能自動下載新版本的安卓,就是沒有做上述這一段,所以有可能當你升級版本後,一些之前安裝的APP就會異常

网友:
4.4.2版本可以正常使用LINE,我已經安裝好了,也測試過沒問題,只是因為手指太粗,每次都會壓到別的地方

楼主:
有沒有人將用不到的內建APP給移除的?

网友B:
要移除內建APP,應該要先ROOT才能把它內建的程式給移除,目前還不敢ROOT怕失敗就變磚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移除內建APP,應該要先ROOT才能把它內建的程式給移除,目前還不敢ROOT怕失敗就變磚塊了.... ...

難怪我找不到移除的選項.....太多用不著的APP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難怪我找不到移除的選項.....太多用不著的APP

是很多不需要的軟體,讓平板速度變慢,我是有看到別的網站有教學怎樣ROOT,但是畢竟我只有一台,要給父母用的,不敢給他ROOT,如果我自己用我就給他ROOT,哈哈,ROOT也有分安卓版本不同有不同作法喔,大大如果要ROOT,請注意一下平板的安卓版本是跟教學的一樣才ROOT,不然變磚塊就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很多不需要的軟體,讓平板速度變慢,我是有看到別的網站有教學怎樣ROOT,但是畢竟我只有一台,要給父母 ...

知道了....

网友C:
你可以進--->設定--->應用程式--->點進不爽用的內建APP--->選取"強制停止"

即可達到一定的效果

PS:重新開機~~會自動再度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進--->設定--->應用程式--->點進不爽用的內建APP--->選取"強制停止"

即可達到一定的效果

知道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