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chimei 32S3000T有聲無影 背光一會就暗

楼主(2015-09-21):
(无正文)

网友:
請問樓主,這些圖是拍自己的嗎?

网友:
高壓背光板壞掉的機率比較大,先換掉看看,保守一點先量24V有無進入高壓板,應該是有,找ON/OFF輸入點有5V電壓嗎?有的話高壓板就可以換掉了,希望可以幫到你!

楼主:
回wooden:
用手機拍的,不過檔案太大用小畫家一直壓縮,最後一張是註明哪些可能有問題,還有一個ic被我弄燒掉的地方...不過壓過的畫質看不到

回westkimi:
ok,我先找找看ON/OFF輸入點在哪~
查完後再回復~

网友:
哇~1個問題未平又弄了個新問題出來......

原來的問題是背光板換掉就好了...
新生出來的問題.....T-con板應該也GG了........

网友:
邏輯版買一片來換,電源輸出的部分持續量測各腳電壓,等到背光關閉時抓出來有變動的幾條 查線追源頭
要值得修在買零件來換阿...如果修好才發現面板gg也滿雖的

网友:
1.背光會暗掉,部份電視沒輸入信號會跟電腦螢幕一樣隔幾十秒關閉背光,電視燈號亮橘燈,如果不是就參考3樓大大的說明
2.邏輯板明顯有晶片燒裂了,可能在試機時底部忘了絶緣,估計可能不止壞這個零件,若覺得查修有困難,可以買一塊良品交叉測試修復

楼主:
今天新的邏輯板剛到,接上去背光一下就熄了。
晚點來查查看背光板

网友:
有聲無影~跟我之前有一台很像~看要不要查查高壓板是不是~gg了~!

我之前是換掉高壓板就復活了~!! 當然TCON 板也很有可能~!

之前測ON/OFF電壓和24v都有~但就是點不亮~!!

因為高壓板有排線連到TCON一度懷疑是TCON要不就是高壓板~

不過排線拔掉還是一樣 所以就換掉高壓板就搞定了~!

楼主:
請問是這張嗎?
參考其他資料大部分都指向這個有問題
邏輯板已經換新了

高壓板?

高壓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這張嗎?
參考其他資料大部分都指向這個有問題
邏輯板已經換新了

沒錯這就是高壓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這張嗎?
參考其他資料大部分都指向這個有問題
邏輯板已經換新了

先測量高壓板的輸入電壓是否正常.......若正常.......問題可能出在高壓板或燈管

楼主:
目前更換高壓版後已經有背光了---以解決一個問題
螢幕還是沒輸出...(有聲無影)
第一塊邏輯板被我弄燒掉,後來又買一片來上
如果要檢測邏輯板從哪個部份開始檢測會比較好,怕又弄燒掉一塊

邏輯板

邏輯板

网友:
幾個基本電壓

楼主:
測試後發現有顆IC壞掉...
GW的14個點的電壓值皆為了
之前還沒燒毀那片很正常以降冪排序..
這看起來不太好焊阿XD
不知道這塊零件要如何取得...
剛剛對照燒毀那塊,GW1~14地區電壓也變成0了
在想如果把舊片的晶片移植到新的,很考驗焊工~~

電壓不正常點

電壓不正常點

网友:
手摸晶片是否燙手,正常不可能沒有電壓,測量輸入電壓有無(若正常你這塊有問題,建議退回),保險絲有無燒毀,論譠找一下有很多可參考的測量點

网友:
面板內部短路~會導致邏輯板燒毀~注意一下......

楼主:
剛剛量測保險絲FP1
一端電壓12.2V一端0.5V
這樣是燒掉斷路了嗎?
如果是燒掉應該是一邊12一邊0?

网友:
善用數字萬用逼逼檔/測正常與故障品就瞭~更換確認後端無短路再上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量測保險絲FP1
一端電壓12.2V一端0.5V
這樣是燒掉斷路了嗎?

對,你拿電表不上電直接量保險絲,斷路就表示燒了,會燒保險絲可能後端組件也有問題,一樣拿電表對地測量是否短路

楼主:
已完修
參考同一機型邏輯板問題
確認fp1保險絲斷路,使用smd-3a保險絲做替換
焊了20分鐘終於焊好...有夠小一直跑掉XD
焊好後用三用電表測量,確定沒短路後上電開機感謝個位的指導,在這次修理中學到非常多東西
等有空再來修修看高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