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冷氣插座加一個開關

楼主(2015-09-21):
請問各位大大,
家裡的220v冷氣機插座,不想讓它隨時都通電待機,想加一個開關來控制電源,不知道可不可行?有沒有甚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建議買無熔絲開關,不要拿燈開關去切電源~
耐電流不足會有燒毀的疑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買無熔絲開關,不要拿燈開關去切電源~
耐電流不足會有燒毀的疑慮!

大大的意思是不是一般燈具的開關,無法承受冷氣的啟動電流,可能會瞬間燒毀?!
所以若我買的是220v燈具開關,應該是耐不住冷氣的瞬間啟動電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的意思是不是一般燈具的開關,無法承受冷氣的啟動電流,可能會瞬間燒毀?!
所以若我買的是220v燈具開 ...

就常識(工配/室配)而言,不會有老師或師父去嘗試這個組合~

映像上來說,你PO的開關規格好像是10或15A 110V~
就配電上寧願選擇耐電流高一倍的開關,也不要選擇剛剛好的!
而且電料其實也是有專用性問題!
並非所有開關都適合使用(非萬用)~

如果冷氣配這種開關給你,我想他應該是亂搞!

有時候很難解釋為何不能這樣用,因為對方有時會認為裝了很久也不會怎樣~
但是就安全性來說實在不建議!

而且無熔絲開關好像也才百來元~

网友:
建議你還是乖乖拔插頭吧!如要加裝必須使用無熔絲開關而且會不美觀

楼主:
電源開關箱有該冷氣專屬的無熔絲開關,但是該電源開關箱是在別的房間(過去切換無熔絲開關不方便);而目前就是因為經常的插拔該冷氣插頭,有時插入時會瞬間出現火花,怕怕的,所以才想說要在旁邊加個開關來控制,若是安全問題,那還是得放棄!!(再加一個無熔絲開關,依我的能力好像有點難度)

感謝大大們的建議!!

楼主:
再請教一下大大們,若我要在末端加一個單切無熔絲開關,是否如圖這樣接?
(原本左邊的線路變成右邊的線路? 電線顏色有差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教一下大大們,若我要在末端加一個單切無熔絲開關,是否如圖這樣接?
(原本左邊的線路變成右邊的線路?  ...

220v好像兩條都是火線(大部分),所以沒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教一下大大們,若我要在末端加一個單切無熔絲開關,是否如圖這樣接?
(原本左邊的線路變成右邊的線路?  ...

真的要講究的話要用 2P 無熔絲開關,兩條火線都切掉。

楼主:
說的對!! 一次工!!  謝謝您們!!

网友:
插座後面應該是有3條線,綠色是接地其它2條都是火線拉出來接至2P20A無熔絲開關入電處,在由輸出端拉電線至插座

网友:
SSR固態繼電器....
優點: 應該就不會有火花問題
  可以做更多的應用(冷氣待機自動斷電---感測電流量)
缺點:SSR價格不便宜,要注意SSR散熱問題.
(當然也要有基本電學知識...)

网友:
其實要控制冷氣電路,首先考慮的是你冷氣多大?一般8000~10000BTU的?運轉時大約是3A,
20000~25000BTU大約7A上下,啟動電流將近10倍,但只是瞬間,冷氣有啟動保護線路,重新啟動
會有3分鐘緩啟動,所以這個開關耐15A的電流,實質上不會開關到大電流。

网友:
推9樓y大,2P 無熔絲開關。

网友B:
用電磁開關 跟 電磁接觸器也是可以

而且可以實現以小開關去推大開關

或是用簡單省錢的  閘刀開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請教一下大大們,若我要在末端加一個單切無熔絲開關,是否如圖這樣接?
(原本左邊的線路變成右邊的線路?  ...

漏電斷路器如何!安全第一
當然明接線盒也可二合一!
參考參考

网友:
閘刀開關!好懷念的東西,逛五金行都看到還有在賣,只是很懷疑還有人家裡面還用這個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電磁開關 跟 電磁接觸器也是可以

而且可以實現以小開關去推大開關

裝個「配電函」比較有工業風的FU........有把手可以控制 ON-OFF,也有電流表可以看運轉電流。

网友:
配電函這個想法太帥了!好想在我家牆上掛上一個。但是,可能會被全家人圍毆!!

网友:
待機耗不了多少電.就算要完全關閉電源.也無需如此麻煩吧.
到開關電源箱.找出2P冷氣專用開關.關閉即可.

PS:無待機電源對冷氣弊多於利.尤其是變頻
    且現在冷氣幾乎外供電.也沒插座讓你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漏電斷路器如何!安全第一
當然明接線盒也可二合一!

漏電斷路器不適合用於冷氣.啟動電流容易跳脫.甚至損害其開關.
適用於衛浴設備.防止觸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裝個「配電函」比較有工業風的FU........有把手可以控制 ON-OFF,也有電流表可以看運轉電流。

加上高低壓表 搭配遠端監控 更有工業風

网友:
越來越有Fu了,電壓表,電流表,冷媒高低壓表,再來兩個鑰匙開關,鑰匙分別保管,開冷氣時須兩人同意打開開關,警示燈亮起,接通對講機,請示戶長準許發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漏電斷路器不適合用於冷氣.啟動電流容易跳脫.甚至損害其開關.
適用於衛浴設備.防止觸電!

漏電斷路器不適用於冷氣嗎?
萬一室外機漏電??
請教大大可用什麼設備?
忘記是不是安裝手冊還是哪裡有說室外機裝漏電斷路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漏電斷路器不適用於冷氣嗎?
萬一室外機漏電??
請教大大可用什麼設備?

其實用普通的無熔絲開關就好,冷氣壓縮機越老啟動電流越大,漏電斷路器可能會因為瞬間啟動電流大導至跳脫反而造成冷氣無法使用的反效果

网友:
在網友提出各種不同的建議後,相較之下您的想法在方便性與美觀方面有其優點

如果要這麼處理,大概有兩個重點要注意:
1.單切開關不要在冷氣開機中做ON/OFF操作,這樣應可以確保單切開關接點不致於燒毀:
冷氣要開機時:單切開關ON --> 冷氣開關ON
冷氣要關機時:冷氣開關OFF --> 單切開關OFF

2.切記,縱使單切開關在OFF狀態,至冷氣機的另一條電源線依舊是帶電狀態,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