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聲寶EM-42VT08D 待機燈亮不能開機

楼主(2015-09-21):
剛過3年的保固,待機燈有亮,但不能開機.
查的結果是主機板故障,更換主機板上的P3484AIC兩顆,完修.

亮待機紅嬁不開機

亮待機紅嬁不開機

主機板

主機板

P3484A

P3484A

完修

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不知是否為這棵,順便查了一下 http://www.gofotech.com/Datasheet/EUTECH/EUP3484.pdf

楼主:
沒錯,我是在露天買的.

网友:
恭喜完修,如能較完整維修過程,對想學的較有幫助,謝謝啦

网友:
又一高手..恭喜完修

网友:
大大P3484AIC 的作用是不是跟MP1482 的功能一樣?

https://www.insidegadgets.com/wp ... /2014/01/MP1482.pdf

因為最近有一台led 42吋電視~待機時亮紅燈~但會自動跳綠燈~又馬上跳回紅燈~

背光板恆亮~~感覺是自己一直在啟動~但又啟動失敗~!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寶貴經驗

网友:
恭喜changchiench大完修

网友:
目前遇到一台西屋40吋的,待料中...
希離能解決...感謝分享...萬分感謝...

网友A:
請教前輩.昨天收到一台大同V42H110症狀似乎一樣.有待機燈.遙控器啟動會由紅燈變藍燈
但無聲無影.參考前輩這篇.但因為看不懂拜託前輩指導如何判定P3484A是否正常.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前輩.昨天收到一台大同V42H110症狀似乎一樣.有待機燈.遙控器啟動會由紅燈變藍燈
但無聲無影.參考前輩這 ...

這顆是 DC-DC Converter, 最簡單就是量測後端輸出電容有沒有電壓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