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歇振盪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5-09-21):
1.間歇振盪器(blocking oscillator)因其電路簡單,早期應用電路如電子鳥/門鈴/警報器等,皆為其代表作.
2.其電路工作原理,主要為利用電感及電阻,電容,電晶體(33k/0.022uF/2SC1815,短時間導通,長時間截止)等組成.
3.本電路中之電感為採用早期晶體放大器之輸出變壓器(如圖中紅色小變壓器,只利用3隻腳側)

4.參考線路說明: (全華科技圖書/電子學實驗,請支持原版著作)

5.製作線路:

6.電感兩側未加二極體時,上圖有明顯突波(電路使用電源為DC1.3V)

7.電感兩側加1N4007二極體時,突波稍降低

8.電感兩側加1N5819二極體時,突波明顯降低

圖中紅色曲線為集極波形,黃色為基極波形.
這也是大部分開關式電源,為何要再高壓初級側,並聯反向快速二極體的目地.

网友A:
感謝分享!

我還以為間歇觸發都是用555 IC做的~
原來還有這種更便宜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我還以為間歇觸發都是用555 IC做的~

變壓器最貴.若改變圖中變壓器的圈數比,並加大電晶體功率,則可輸出較大電流及電壓(以較低的直流電壓,可驅動較高AC輸出電壓的負載),此為焦耳神偷(joule thief)電路的延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變壓器最貴.若改變圖中變壓器的圈數比,並加大電晶體功率,則可輸出較大電流及電壓(以較低的直流電壓,可驅 ...

剛剛才看到一篇焦耳神偷的電路模擬發文~

再請教一下,焦耳神偷效率高嗎?

如果把焦耳神偷的電路改用到熔接機上,會比較省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才看到一篇焦耳神偷的電路模擬發文~

再請教一下,焦耳神偷效率高嗎?

效率問題可能要自己實驗,而你的需求可能是須高電壓低電流或低電壓高電流,這須視負載阻抗而定(高阻抗使用高電壓,低阻抗可選低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