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顆電解電容並聯的目的

楼主(2015-09-21):
1.時常在電源電路的濾波元件中,會使用多顆電解電容並聯來取代單顆電容,究竟其中有何優點?首先我們要研究的是另電解電容劣化或故障的成因(常見電容量下降,ESR值上升),選用單顆低ESR的電解電容,又會有何缺點?
2.幾乎所有元件劣化,皆與其周圍溫度及本身的溫度正相關,而如何有效降低本身的溫度,在影片中有精彩的介紹,有興趣的請務必看完影片,才知其中奧妙,不要再半路逃跑了.

网友A:
大大可以稍解釋一下關鍵嗎?  英文還沒好到可以聽得懂老外說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加大電容容量,降低內阻,提高更好的濾波效果.
舉例來說, 三個同規的電容,電容值為1000UF,ESR 若為0.1歐姆,並聯後其值為 3000 UF,但內阻由於是並聯關係,只有原來的1/3. 對電壓源來說內阻愈小愈好,比較不會有負載效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加大電容容量,降低內阻,提高更好的濾波效果.
舉例來說, 三個同規的電容,電容值為1000UF,ESR 若為 ...

體積較小、高度較低、壽命較長,還有好備料(降低種類)、故障備援、方便工廠生產等優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可以稍解釋一下關鍵嗎?  英文還沒好到可以聽得懂老外說捨....

一般來說,電容量越大,ESR值越小,影片中以2顆內阻各為0.2歐姆的電容(設各為50UF)等效1顆0.1歐姆(100UF容量),因電容器的消耗功率P=I*I*R,試想在兩端電壓不變時,那個元件功耗較高?該元件的功耗,最後是以熱的型態表現.這可以從影片中的紅外線熱像儀得知,過低的ESR值,竟是造成熱源的緣由,所以須視情形適當選擇ESR值.

网友C:
個人所知
對付各式各樣的敵人(各種雜訊--有低頻的,高頻的,突波的...)
使用不同計策: 美人計,空城計,反間計,苦肉計....

不同電容量,有不同的頻率特性...
大電容--對低頻
小電容--對高頻
所以會有不同容量並聯在一起工作...
且愈高頻(小容量),要愈靠近元件端(例:IC電源腳位, ...)

要不然簡單的並聯等效 總電容量=C1+C2+C3+...Cn (那只要一顆大顆(大容量)的電容就好了...)

(以前好像也有看過那個影片...但沒看過多電容與單一顆電容實驗與溫度表的測試...)
剛看到後會才知道,這次講的是多顆同容量與等效單一顆容量的比較...
不是我一開始以為的不同容量並在一起(例:100p + 0.1u + 100u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所知
對付各式各樣的敵人(各種雜訊--有低頻的,高頻的,突波的...)
使用不同計策: 美人計,空城計,反間計, ...

是的,此篇僅對相同特性(電解電容)的應用作比較.至於不同容量的並聯,誠如您所說的會具不同頻率響應特性,做為工程人員(我們已不再是年輕的學子),我盡量會以實作的方式,來驗證我們平常的認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來說,電容量越大,ESR值越小,影片中以2顆內阻各為0.2歐姆的電容(設各為50UF)等效1顆0.1歐姆(100UF容量 ...

應該是P(ESR)=I平方*ESR
單顆電容會承受X電流,產生X平方*ESR
而多顆並起來等效ESR的電容,因為分擔電流,每顆只有0.1X的電流量,而每顆ESR應10倍於單顆電容
所以P(ESR)=(0.1X)平方*10倍ESR也較單顆電容

設I=1A,ESR=0.1ohm
單顆電容P(ESR)=1平方*0.1=0.1W
而多顆電容為P(ESR)=0.1平方*1ohm=0.01W

网友:
ciko大的文都好專業~
先推一下!

网友D:
小弟可以問個題外話嗎?
汽車音響在加速時發出的高頻音,可用電容解嗎?
之前幫我裝音響的是在電源處加了一顆小電感,但並沒有改善那個高頻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可以問個題外話嗎?
汽車音響在加速時發出的高頻音,可用電容解嗎?
之前幫我裝音響的是在電源處加了一顆 ...

加裝大電容量電容器或超級電容試試吧(或接地線不良?).最後只有對症下藥,才是解決之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弟可以問個題外話嗎?
汽車音響在加速時發出的高頻音,可用電容解嗎?
之前幫我裝音響的是在電源處加了一顆 ...

CLC 濾波   套磁環 星狀接地線 EMI濾波器 信號隔離雙遮蔽線 這幾招用一用若還是沒用就用個大招   隔離供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小弟可以問個題外話嗎?
汽車音響在加速時發出的高頻音,可用電容解嗎?
之前幫我裝音響的是在電源處加了一顆 ...

試試電感加大吧,以前痞酷上也有類似發文,
該問題以較大的電感解決。到音版翻翻看。

网友F:
這種應用電容的方式,電路走線要注意些,
線長短的關係,通常最近充電的第一顆電容
其上充放電留較大,比排在其後的。
大上不收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試試電感加大吧,以前痞酷上也有類似發文,
該問題以較大的電感解決。到音版翻翻看。

電感加大,那就直接把原電感換掉就好嗎?  有需要特別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CLC 濾波   套磁環 星狀接地線 EMI濾波器 信號隔離雙遮蔽線 這幾招用一用若還是沒用就用個大招   隔離供 ...

太專業了,不過最後一句懂了,哈哈。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裝大電容量電容器或超級電容試試吧(或接地線不良?).最後只有對症下藥,才是解決之道. ...

加大電容是指? 像有些人改裝後座低音喇叭裝的那種嗎?  小弟只改了主機,沒動喇叭。謝謝大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這種應用電容的方式,電路走線要注意些,
線長短的關係,通常最近充電的第一顆電容
其上充放電留較大,比排 ...

不知道是不是併一顆好一點的上去就可以了,但又是車子,要在路上跑,總是會怕怕der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電感加大,那就直接把原電感換掉就好嗎?  有需要特別注意?

Here you are ,

請問這是什麼零件,功能是做什麼用的?謝謝。[已解決]
http://bbs.pigoo.com/thread-5222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併一顆好一點的上去就可以了,但又是車子,要在路上跑,總是會怕怕der ...

多併幾個是為分擔充放電流, 有併有保佑
第一顆(或精確地說 走線最短的那顆) 因線阻關係  充放電流比其他顆多併的電解電容還大
所以不能 併N個    以N平均分攤   總充放電流 / N    來看

在路上跑....  點膠固定 抗震措施做好 不怕不怕....

(( 再有問題...請開新帖 , 尊重原發文人 並且方便後人查閱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Here you are ,

請問這是什麼零件,功能是做什麼用的?謝謝。[已解決]

那個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搞到最後好像是跟 電磁兼容性 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