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小電源供應拆解經驗

楼主(2015-09-21):
以前要拆這種電源供應總是使用迷你電鑽+傳統鑽頭,日前突然不供電今天把他拆解使用的是 迷你電鑽+3MM銑刀 網路買的1盒10枝 400圓

哇!!效果超好三兩下就可以銑出 1公分的溝痕,非常建議痞友使用!

用一字起子扭開,ㄟ 怎麼裡面會濕濕的!!

就是這一廠牌,以前沒拆之前就發現放一陣子外表就會有這樣結露的現象,其他廠牌就不會

經過擦拭結果

裡面的電路 檢修中
...

网友:
哇~這塑料的配方特殊喔!
還有自動吸濕的功能

网友A:
我都是用大型虎鉗夾,對角一夾接合處就會爆開,兩個對角各夾一次再用一字起子稍微撬一下就拿開了,而且修好之後還能用塑膠管接合濟復原回去。

補充內容 (2015-9-23 12:50 AM):
接合劑打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大型虎鉗夾,對角一夾接合處就會爆開,兩個對角各夾一次再用一字起子稍微撬一下就拿開了,而且修好 ...

YSC大:
   感謝提供的創意!!

网友B:
用酸鹼試紙試看看~也是那液體是酸性的 以前公司有電視機外殼會出油 結果那是接近酸性的 會腐蝕電路板跟金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酸鹼試紙試看看~也是那液體是酸性的 以前公司有電視機外殼會出油 結果那是接近酸性的 會腐蝕電路板跟金屬 ...

JAZZ大:
   感謝提供寶貴經驗!!

网友C:
電容的問題吧,才會濕濕的,還會有股味道。

网友:
電容露液+1!

因為好像看到爆漿王(teapo)~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的問題吧,才會濕濕的,還會有股味道。

單晶片微電腦大:
   不是喔!! 因為 裡外都會流汗!!  擦過一陣子又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單晶片微電腦大:
   不是喔!! 因為 裡外都會流汗!!  擦過一陣子又流了!!

沒錯啊,擦過以後,過一陣子又流。
很奇怪的現象。

网友D:
會不會是發熱後冷卻,所以產生水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是發熱後冷卻,所以產生水氣呢~

因為一般的變壓器並沒有這種現象!!

网友E(2015-10-21):
如果電容漏液,只會是裡面濕的
一般的變壓器並不會有這種現象!!
也許真的是塑料的配方太特殊了= =
目前只能說~這實在是太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電容漏液,只會是裡面濕的
一般的變壓器並不會有這種現象!!
也許真的是塑料的配方太特殊了= =

這一家公司的產品都有這個特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一家公司的產品都有這個特性!!

我昨天也第一次看到這個現象。

而且,我是放在紙袋裡,還有,變壓器是沒有拆開的。。。。。

但外面郤有一點一點的類似水珠的東西。。。。。

不知道有誰可以解釋????

難道是環保材質????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昨天也第一次看到這個現象。

而且,我是放在紙袋裡,還有,變壓器是沒有拆開的。。。。。

電容的問題吧,耐壓不夠,或變壓器使用太多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電容的問題吧,耐壓不夠,或變壓器使用太多年。

「沒有拆開」,不是電容的問題

但外殼就有這種現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沒有拆開

但外殼就有這種現象

沒拆開就別拆了,再買一個新的,省得被氣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沒拆開就別拆了,再買一個新的,省得被氣死。

你好像不懂我在表達的是什麼????

變壓器沒壞,也沒有漏出電容液。
是外殼就有一點一點水滴狀的東西,就像樓主的照片一樣。

是12V2A的變壓器,整個包得好好的那種。

已經說過了「不是電容造成的」。就像塑膠外殼分泌出來的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像不懂我在表達的是什麼????

變壓器沒壞,也沒有漏出電容液。

你這個變壓器用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像不懂我在表達的是什麼????

變壓器沒壞,也沒有漏出電容液。

D大:
   這是材質得問題,這一家公司的產品好像都會這樣!!

网友G:
我知道了!!!
這家公司的塑膠外殼是用航太科技最新製造...Cotex 塑膠。
能夠吸濕、排汗、保持變壓器涼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知道了!!!
這家公司的塑膠外殼是用航太科技最新製造...Cotex 塑膠。
能夠吸濕、排汗、保持變壓器涼爽. ...

PY924大:
   來亂的喔!! 要是不明白的人還以為真的是航太產品...電子產品 吸濕會死翹翹...

网友:
引用 楼主:
PY924大:
   來亂的喔!! 要是不明白的人還以為真的是航太產品...電子產品 吸濕會死翹翹...

當然,喇叭的啦!

网友H:
看看是不是塑膠裡加的阻燃劑

楼主(2015-11-22):
引用 网友H:
看看是不是塑膠裡加的阻燃劑

J大:
   本人才疏學淺,這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