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l感測器的種類與應用

楼主(2015-09-22):
1.Hall感測器主要是針對測磁場存在的有無或多寡,故其輸出分為開關式或線性輸出.其腳位主要分為3腳或4腳型.
2.開關型輸出,是當外加磁場超過感測器的內定磁場值時,輸出極性會改變.
3.線性輸出,是可以偵測磁場的強弱,並轉換為線性輸出電壓,方便作偵測磁場強弱的比較及距離調整,請參考影片的介紹.

無磁場時,線性型輸出電壓為1/2Vcc.

网友A:
Hall感測器的耐用度呢?

网友:
非常耐用   只要不要高溫環境 跟 高輸出不加緩衝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ll感測器的耐用度呢?

硬碟的碟盤轉軸
用的是"直流無刷馬達"
裡面有三顆霍爾元件
用來偵測馬達磁鐵的位置
是很成熟穩定的產品了

网友:
本來準備從廢硬碟內去找 Hall 來用,結果還是找不到!好像只有舊光碟或磁碟機內才有。

今天改去買 AH49E TO-92S 比拆板 SMD 來的更方便使用,因為不貴就先買 10 顆來玩。
準備拿來改伺服機(舵機)的定位回授 VR,改完後希望能夠更準確與長壽命。

Demo Film:
https://player.vimeo.com/video/20680171?title=0&byline=0&portrait=0

AH3503 也能用但不支援 3.3V 電源,也比較耗電。
兩者都是線性輸出形式誤差約 0.7%,也想拿來自製 AC/DC 小型電流感應器,要先測其高頻響應能夠到幾 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