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全省徵求1155主機板會BGA更換的高手

楼主(2015-09-22):
手上一片1155高階板的CPU腳座,
被天兵澳洲客人搞壞斷了很多隻針腳,
請問痞酷有前輩認識會更換1155-CPU腳座的廠商或高手嗎?
費用可來信談。
~~~~
或者如果前輩們有辦法搞到華碩【CG8580】套裝主機的序號,
也可來信談費用(華碩說有序號才能付費送回原廠更換)

网友:
1. 1155 主機板N多廠牌及型號,不能標清楚嗎?
    而且你應該是要更換CPU座

CPU座不容易換,而且你還要有一個全新的CPU座,一般個人維修工作室較不易做到
建議找較有規模的廠商更換,或是直接買一片良品

2.由你後段文章來看應該是華碩主板
  但是也很奇怪

A:  華碩套裝PC,一般使用者報修就是整台PC送修當然就是要依PC主機的序號報call送修 (不管你壞RAM,HDD,CPU,主機板....)

  華碩套裝PC不接受~單獨料件送修

既然是套裝華碩PC的主機板NG,你怎麼會沒有序號呢?

==============================

B.除非是有華碩認證通過的工程師&倉管人員,這時才有權限至ASUS網站
   以調料件備品方式 (限保固內)先調到料件,以跑call方式維修替換 (一樣得有序號)

所以幾乎"不可能"幫忙~"非合約"~用戶處理 ~ 這些多要上系統備查的,每月多有報表
即使工程師有華碩認證也無法處理無PC序號的案件,也不能亂用.一旦亂用被抓到,後果得自付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

型號是【華碩P8Z77-V】不過是套裝機版本

另外您說的沒錯~

買來時本來就是華碩套裝機主機板(沒有看過原本套裝機的模樣)。

所以送修過華碩後~被告知一定要有序號

他們才能有名義可以調貨(感謝華碩的辛苦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