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液晶電視驅動板 LED電視背光恒流板

楼主(2015-09-22):
以下是我從惠民那裡抄來的︰
背光板常見電子符號代碼中英對照如下:
VCC:電源電壓正極、電路供電電壓(電壓通常是12V或24V)
b.ON/OFF,ON,EN,ON_BL等:開關腳,開關信號腳 (電壓範圍通常在2.5V-5V之間)
c.PWM,PDIM,VDAJ,BL-PWM等:亮度調節腳或稱調光腳。(調光會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數位模式-PWM,一種是類比調光-DC
PWM叫脈寬調節,它產生是一種矩形方波信號,頻率一般是200HZ-2KHZ,電壓幅值通常是3.3V,PDIM是英文的簡寫,Dim是黑暗的意思詞彙大概意思即“亮度”。模擬調光是通過直流電壓進行,通常是直接給調腳提供0V-5V的DC電壓來控制亮度的目的。)
GND:地(電源負極)
LED+:發光二極體(燈條)正極
LED-:發光二極體(燈條)負極
以上各符號包含了大多的液晶主機板跟背光板上常用的代碼,連接時只要按照各自代碼相對應接上就不會錯。

詳細情形請看惠民的說明︰
http://tw.taobao.com/item/521803 ... 764555698.29.vDeVMS

一片140元,我只有5片,有需要的會員再跟我聯絡。

※wish 補充︰
所謂"通用"是指可適用部份面板,而並非全部都能用,公板絕非萬能。

网友A:
學姐給個知識 不要被10-42吋萬能驅動恒流板
萬能這兩個字 還有10-42吋 都可用
會踢鐵板
燈珠顆數不同串並不同 所需電壓也不同
如要賣要先聊解輸入電壓 一般LED 電源板給橫流都是
12V或24V 輸出目前看到只有兩款可用
輸出 0V-80 再來80V-200u以上
才不會踢鐵板
要告知 會員他要輸出幾V的再出貨

輸入電壓大家都可解決的
如要賣不要談尺寸 談輸出電壓
會省很多麻煩

尺寸不等於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學姐給個知識 不要被10-42吋萬能驅動恒流板
萬能這兩個字 還有10-42吋 都可用
會踢鐵板

謝謝BEER 提醒,烏骨雞學姐的敘述是從惠民那兒節錄來的,我改一下好了。

网友B:
這個有搭配的燈條在賣嗎? 改 32吋 / 37吋 / 40吋 / 42吋 傳統CCTL背光的LED燈條有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有搭配的燈條在賣嗎? 改 32吋 / 37吋 / 40吋 / 42吋 傳統CCTL背光的LED燈條有嗎? ...

沒看過這種尺寸的LED燈條。

网友(2016-03-10):
引用 网友B:
這個有搭配的燈條在賣嗎? 改 32吋 / 37吋 / 40吋 / 42吋 傳統CCTL背光的LED燈條有嗎? ...

>>這個有搭配的燈條在賣嗎? 改 32吋 / 37吋 / 40吋 / 42吋 傳統CCTL背光的LED燈條有嗎?

最近也在看燈條....

現在LED燈條最長在30吋以內....
就在想 大尺吋電視 可不可以...
將二個LED燈條組合起來...
例: 42吋 用兩條 21吋LED燈條來組合,
不知道可不可以(沒試過)...

缺點: 要多一倍的LED燈條(及驅動器)..
優點: 以目前現有的LED燈條 (二十幾吋),可以改裝或維修大呎吋(二倍大,四十吋)電視

(帖子已經快半年,還可回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沒看過這種尺寸的LED燈條。

W大,有沒有人試過將兩個LED燈條 組合起來...
例: 21吋LED燈條 組起來,變成42吋LED燈條...
如果有人試成功,這樣以目前LED燈條最長約26吋左右來說,
就可用在改裝或修改 50吋大尺吋電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大,有沒有人試過將兩個LED燈條 組合起來...
例: 21吋LED燈條 組起來,變成42吋LED燈條...
如果有人試成功 ...

兩個LED燈條組合起來  應該是可行的,有拆過42吋背光就用兩條LED燈條,但要考慮到燈珠的品質問題,及恆流穩不穩定,說不定哪天用沒多久又燒了又再拆一便

圖為單條LED42吋側邊燈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兩個LED燈條組合起來  應該是可行的,有拆過42吋背光就用兩條LED燈條,但要考慮到燈珠的品質問題,及恆流穩 ...

感謝回應與分享...

我想大家都想有太尺吋的LED燈條可用,
兩條LED組合是"不得以"方案...

不知 Ujgn 大大你可有買到太尺吋的LED燈條方案
相信 大家都很有興趣(目前在 痞酷 看到最長27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