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led 液晶電視 LED-42S60 紅綠燈閃跳 背板恆亮 請教感恩~!

楼主(2015-09-22):
聲寶 led 液晶電視 LED-42S60 紅綠燈閃跳 背板恆亮 請教

小弟第一次修led型的~有點搞不懂~請教各位先進大大們~多指教!感恩~!

故障情形:
1.插電後~待機燈亮紅燈~約五至十秒內~自動跳綠燈~馬上又跳回紅燈~再五至十秒內再跳綠燈馬上又跳回紅燈~
一直反覆如此~!
2.在這同時背光一直是亮著的~! 按開機鍵和遙控器皆無反應~! 似乎是自動在重覆開機~但又開不啟來~!

檢查狀況:
1.ON/OFF 電壓為0~閃跳時還是0~ ADJ 也只有0.1~0.3在跳~

2.拔除所有排線單測電源板時~只有5v電壓~但將主板的POWER ON那排線插上電源板時~
所有電壓都有了~5v~12v~24v皆有~所以電源板應無故障~!

3.紅綠燈自動跳換時~目前將所有主板上的排線全拔除~只留POWER ON那排線到電源板~和電源板24v至中間那恆壓板?~燈一樣閃跳~當然背板一樣亮(此時 ON/OFF 排線是拔除的) 也就是ON/OFF根本沒作用也會亮~不過把24v拔掉當然就不亮了~但還是一樣會紅跳綠~

4.原本檢測到按鍵開關鍵是壞的~但換一個新的檢測是好的後依舊~就算拔掉按鍵板一樣會自動閃跳開關~!

5.量測 穩壓eh13a(輸入5.1v輸出1.8v) eh16a(輸入5.1v輸出3.3v) 輸入和輸出電壓皆正常~唯 EH16a 輸入電壓會隨著紅綠燈0~5v跳~

6.POWER ON 排線第一隻腳5v 電壓也是跟著紅綠燈跳~0-5

目前:
只更換POWER ON排線那區的所有電容~拆下的電容只有一二顆電容量少了一點點~! 所以換好了再測也是一樣!

想請問各位大大:

像這的情況是出在哪兒?是主板程序亂了~還是有哪裡短路了? 還是電源板有問題?

因為賣家一開始就說他買了一塊全新的電源板換過了也是無解~所以就沒認真對過電源板~

一直朝主板方向查~!而目前把排線一個個看掉排除狀況~發現~只剩主板和電源板二大元兇~!

原理請教:
因為對led原理有點不清楚~
請教大大們~他原理是~
電源板5v~~>主板~~>主板POWER ON~~>電源板~~>電源板才有12v 24v等的輸出~>目前測出來是這樣運作這樣是正常?

但背板正常應該是要有ON/OFF訊號才會去啟動恆壓板不是? 一般液晶是這樣~led也是?

但是目前ON/OFF 無電壓就算拔掉~背板一樣被啟動著~!

會是這顆1482 在作怪?

補充內容 (2015-9-24 01:27 AM):
型號是EM-42S60才是更正下~!!

网友A:
主程序可能遺失了!!!

网友:
公板改掉吧!

网友B:
公板無敵 還是沒學到技術n_160|

楼主:
公板就不能看hd了~! 努力中~

网友C:
問題就是在主機板上  DC TO DC供電流不足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板無敵 還是沒學到技術

+1

沒錯改公板應可快速解決完修,但是不知其所以然,技術不增長,只能說是裝配工人而已。

所以說公板到現在沒改過,盡可能原板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題就是在主機板上  DC TO DC供電流不足造成

大大指的mp1482DS IC?

有量~輸入電壓是5.7 輸出是1.3

感覺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可能遺失了!!!

昨天有把程序IC拆下來讀過了~讀的出來8mB的~只是讀的出來~表示程序還在~

楼主:
那是最後逼不得已才會改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板無敵 還是沒學到技術

對丫~改公板一點也不難~! 就是想學點東西才去買這台LED回來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有把程序IC拆下來讀過了~讀的出來8mB的~只是讀的出來~表示程序還在~

程序在運作能不能正常難說

有時重燒新程序就解決了!!

网友D:
但是目前ON/OFF 無電壓就算拔掉~背板一樣被啟動著~!就查升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在運作能不能正常難說

有時重燒新程序就解決了!!

那來徵下程序好了~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目前ON/OFF 無電壓就算拔掉~背板一樣被啟動著~!就查升壓板

因為LED的運作原理和一般液晶電視不同丫~!

他是電源板給待機電源傳給主板~

主板再按開機鍵後把訊號傳給電源板~才有24V

如果是中間那片壞了~所有的排線我都拔掉了~

只留電源板到主板那pw on/off那線~還是會跳燈~!

所以很明顯和中間那片恆壓板無關~!

也就是一開機~MCU就送訊號給電源板~所以所有電壓一直都有~

這就不正常了~正常應該是開機後才會有其它電壓~!

网友:
不是說開機 背光一直亮 升壓板沒有開燈電壓也會亮 這部分先查 修 跳燈是檢 知不 正常才跳燈

网友D:
有的機器 插電紅燈--綠燈-紅燈待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機器 插電紅燈--綠燈-紅燈待機

嗯嗯~他不是這樣~他是插電紅燈~過沒多久後跳綠燈馬上又跳回紅燈~背光有亮~!!

之前只有補焊部份~今天全部補焊~包含裡面有看到一個有點小黃黃的排阻~

然後就可以正常開機~但是好景沒多久~

最後就變成只有開機畫面~就又自動重開~! 真難搞~~!! 白高興~以為搞好了~結果~又是另一個問題

网友D:
這台機器LED座脫 焊或短路比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機器LED座脫 焊或短路比較多

不是那問題~!! 這台其實是主板有問題居多~!不是LED座脫焊問題多~!!

昨天補焊的是主板的元件~不是面板主件 ~!

看露天一堆人買這塊板子~就知這塊損壞率很高~!!

网友E:
好像很少看見這麼詳細發問的新會員,給你加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很少看見這麼詳細發問的新會員,給你加個分。

感恩~!!其實應該被我修好了~但我手殘~又沒買IC夾子~溫度又用太高~
把25那顆十六腳儲存器的銅萡給焊掉了~本來很小巧的跳好線了~!

但有二條線是接到八腳SMD排阻~因修好開機測試~終於可以看到開機畫面了~

而且有進去連OBD都能用~但是~後來會又會自動重開機~原本是重複跳閃但開不了機~

最後想是排阻那二顆線可能有短路到第三腳~想說重焊~但真的小到不行的排阻~

最後又很白痴的用吸錫器要把多餘的錫吸掉~就把整個排阻吸掉了~還連銅泊也吸起來了~

而排阻的另一邊就是接到中間那顆主控IC  最後把上面的散熱蓋拿掉~但這種IC是用錫球用上去的~

根本沒有腳可以接~只好刮骨~但是那真的太細了~而且排阻另一邊整個掉了三根~

怎麼刮出來焊上去也沒用都會短路在一起~最後搞來搞去就搞到連刮出來的線也毀了~~

所以最後主板被我搞壞了~悲慘~~! 不過真的很不想改公板~~因為這台本來想修好自己用 ~!

我想要那USB和無線HD的功能~!鳴~!!

如果有人有這台主板壞了~但沒像我這樣亂搞壞的~記得賣我喔~!!

因為目前這塊好的板子在露X賣的有點扯的貴~!買不下手~!感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恩~!!其實應該被我修好了~但我手殘~又沒買IC夾子~溫度又用太高~
把25那顆十六腳儲存器的銅萡給焊掉了~ ...

到徵求區徵看看,在痞酷網徵的到的話,通常比露天會便宜一些(或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徵求區徵看看,在痞酷網徵的到的話,通常比露天會便宜一些(或很多)。

好的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其實應該被我修好了~但我手殘~又沒買IC夾子~溫度又用太高~
把25那顆十六腳儲存器的銅萡給焊掉了~ ...

就當是練習囉,雖然代價有點小貴
修這個膽大心細是必備的,另外必要的工具絶對不能省,否則.........
修多了實務經驗是自已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恩~!!其實應該被我修好了~但我手殘~又沒買IC夾子~溫度又用太高~
把25那顆十六腳儲存器的銅萡給焊掉了~ ...

可以考慮買好一點的烙鐵,尖頭的~
再配個電子顯微鏡!

要修復應該不適問題!

不過我想你這片主板有可能是BGA脫焊!

好像液晶電視只要是BGA的,不管上面散熱片有多大,幾乎都是脫焊機率高(自己玩過幾台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慮買好一點的烙鐵,尖頭的~
再配個電子顯微鏡!

感謝告知~不過來不及了~BGA被我拔掉了~! 冏~

BGA 的確是超燙的~有脫焊可能性~

應該一開始先烤它一烤才對~! 算學到一課~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