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汽車大燈罩內面的霧氣怎樣清理

楼主(2015-09-22):
車燈的罩殼 可以拆開來清潔裡面的嗎

好像有霧霧在一些地方

看來不是老化也不是水氣

有點像油垢的污物

阻擋光線

修車的說大燈的透明罩拆不開的 換的話要一萬多一個頭燈

网友:
1大燈組拆下 拔掉所有燈泡 丟到紙箱用吹風機吹 去濕氣 熱氣夠的話燈罩也(可能)拆下
2大燈組拆下 丟到後座 汽車曬整天 也有同上效果 就算燈罩拆不下來也可以去濕氣(注意魚眼聚焦)

楼主:
嘗試拆, 拆了, 清理, 燈殼, 魚眼表面都有類似油垢或一層霧霧的東西, 並不是水氣, 灰塵, 小蜘蛛屍體, 小蚊子, 沙粒都有

裝回去, 用 SILICON 封合邊緣, 工錢不收, SILICON 台幣75元, 車燈是大億 (DAIOKU) 製造的

有需要的參考看看

网友A(2015-10-22):
大億.....當年我是它的客戶咧~~~不過我安裝的頭燈殼都是玻璃的說...現在都用塑膠燈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億.....當年我是它的客戶咧~~~不過我安裝的頭燈殼都是玻璃的說...現在都用塑膠燈殼... ...

請教, 玻璃的燈殼, 製造商用啥方法封合的

网友:
在下拆過玻璃燈殼,封合的東西類似一般鎢絲燈泡的東西,硬硬的,挖一挖就粉粉的.
後來在下也是用矽利康封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 玻璃的燈殼, 製造商用啥方法封合的

坦白說我也沒拆過頭燈總成......也不允許我拆啦

有問題的整組交回去他們會換新的回來,不過大多沒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