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ver故障硬碟照片

楼主(2015-09-22):
拆過桌機的,沒拆過Server SAS的,但是壞太嚴重嗎??
裡面嚴重積碳,也沒看過硬碟片刮傷這麼嚴重的~

网友:
好像沒救了....好慘

网友:
你幹嘛拆我碟煞盤去裝硬碟ㄚ?!

网友:
沒救了!

磁頭磨光光了吧!?

楼主:
還好是有組raid 5 + hot spare,換上後rebuild就沒事了,
這顆是在五月時就出問題,最近換下來,好奇拆開就看到奇景了....
裡面很多很細的碳粉,請教會友們,是被磁頭上面的還是碟盤上面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好是有組raid 5 + hot spare,換上後rebuild就沒事了,
這顆是在五月時就出問題,最近換下來,好奇拆開就 ...

兩者都有~~磁頭成份應該比較多

网友:
可能是最近地震多吧

這個刮得太離譜了  幾乎可以說是特例中的特例了

也許是因為軸歪了

网友:
這也太慘了吧
不是磁臂斜掉,就是外力碰撞
另一個可能性
不正常斷電導致的

雖然一般硬碟都有斷電,磁頭立刻復歸功能
但sas硬碟轉速高達一萬轉,可能來不及復歸
就磨到了

网友A:
拿去解碼下    磁頭  刻下  Mayday, Mayday, engine flame out.

网友B:
你確定是在Server 上的?
怎麼我感覺好像是在回收場,受到風雨無情的摧殘啊 ...

网友:
看起來真的很像 A471大 講的 碟煞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確定是在Server 上的?
怎麼我感覺好像是在回收場,受到風雨無情的摧殘啊 ...  ...

真的是從Server上拆下來的,只是....=3=五月時軟體就告知說壞掉了,我們九月才換下來...XDDDD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去解碼下    磁頭  刻下  Mayday, Mayday, engine flame out.

Mayday, Maydaym,
妹跌,妹跌,我扶起,我扶起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從Server上拆下來的,只是....=3=五月時軟體就告知說壞掉了,我們九月才換下來...XDDDDD ...

這種看起來像茶壺內的風暴,才會有的狀況,看你們如何日也操,暝也操,操到碟不成碟,碟片變碟煞 ...

我有幾個一般的硬碟也是掛了,沒有工具,所以沒拆,其實這種可以當做小型研磨機來使用,再壓榨它的剩餘價值.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 ... 4%E7%A3%A8%E6%A9%9F

网友:
碟盤上不會有碳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從Server上拆下來的,只是....=3=五月時軟體就告知說壞掉了,我們九月才換下來...XDDDDD ...

挖哩~心臟好大顆!!隔了4個月!!
還好是RAID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哩~心臟好大顆!!隔了4個月!!
還好是RAID5...

二個人力而已,沒什麼時間關心Servern_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