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廠牌 12W LED 燈泡不亮

楼主(2015-09-22):
1.買了一年多,壞了三顆,狀況都是不亮,相片是其中的一顆。
2.LED都沒黑點。
3.兩顆電容都沒膨脹,外觀都很好。
4.檢查其他也都沒斷線或焦黑的情形。
5.請問各位痞酷大大們,接下來我該如何下手(我有三用電錶,會普通的電焊),還是直接換電容?

燈泡上印的規格

燈泡上印的規格

整顆的樣子

整顆的樣子

爬N篇痞酷文後終於拆下

爬N篇痞酷文後終於拆下

24顆

24顆

PC版背面

PC版背面

正面1

正面1

正面2

正面2

正面3

正面3

网友:
0  2R2  2R4  <==這三顆電阻
M7  <==四顆二極體
變壓器旁邊一顆三隻腳的晶體
檢查看看是否故障

結構看起來只是基本的RCC降壓電路,並無定電流
練練手感OK

网友:
以前我拆一個電子螺旋..就好幾個M7擊穿

网友:
用 RX1 檔量一下 0 那顆 SMD 電阻有沒有斷路?

网友A:
雄爸:
   這LED 好像很山寨!!

网友:
不知道LED是用並聯還是串聯,串連的話可能壞一顆就全部都不會亮,應該可以用RX10(二極體檔)一顆一顆測。有錯誤還凡請各位指導。

网友:
LED壞不一定會有黑點。建議用數位三用電表的二極體檔量每個LED看是不是都會亮。

這個電源竟然看不到主控IC?該不會是藏在變壓器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雄爸:
   這LED 好像很山寨!!

現在的LED球泡燈都嘛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鋁殼,燈頭,LED板,電源板
都可以買回來自己DIY了
而且也不貴

网友:
第4張照片的LED板上面寫著"24LED  12C2B" <==總共有24顆LED,12顆一串,共兩串
第8張照片的電容規格為"50V/47U" <== 表示該電源輸出電壓超過35V (符合12串LED之所需電壓)

該電路因為成本考量,並無其他IC,系為基本的RCC電路

网友:
建議查看一下紅框中的零件編號
該零件應該是"隔離型LED驅動IC"

网友:
現在的LED 裡面都是這樣嗎?

用這個來做就耐用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52327-1-1.html

有會員把她的衣服給脫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3937-1-1.html

大家看看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