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X2235wm 電源指示燈一閃微黃即暗

楼主(2015-09-23):
大家好,

上個星期五晚上,正在用電腦的時後,突然畫面直接消失,看到底下的電源指示燈已熄掉,突然再想,不會掛了吧?
以前這台有當機經驗過1-2次,所以就把電源線拔掉後再插上就好了,不過這次是真的掛掉了~

症狀:
上電時,觀察電源指示燈,會發現指示燈在一瞬間是微黃及暗掉,好在有常在痞酷這偷師,先排除什麼高壓板掛點
(高壓板過流:possible behavior : standby led on-> normal on->-> led off)~
在這偷偷的偷師了一年,就大膽的假設了,PWM controller 啟動保護了,這台很久了,可能電容凸了~

準備:
當然,我等這台壞掉等了一年了,終於可以正大光明去買一台新的 monitor 了,然後這台修的好就修好,修不好就拿給痞酷專家修好它,等雙螢幕等很久了~

第一步,先來買一台新的,看了老半天,IPS的面板看的還滿漂亮的,可惜它只做 23吋,再上去就是27吋,就只好選了23吋了~
ViewSonic VX2363SMHL-W
護眼零閃頻抗藍光加上IPS面板

首先先把壞掉的機器規格拍一下~
ViewSonic VX2235wm

2007年的機器

從來沒拆過,下不了手,只好打電話給 tony6605問一下怎麼拆外殼~不然要慢慢摸

裏面長這樣,還滿小塊的~
然後看到電源板那堆大肚的電容,不用說,老師有說,先全換掉再說~

底下紅框中的電容全換了,都凸凸的,底下2顆就放生吧(一顆是小小的是不想動,右邊那顆是 330uF,我箱子裏沒有,也沒凸,就放生了)

換完後的完成圖

學一下前輩們,把換下來的電容排排站拍一張

完修圖

謝謝觀賞

网友:
舅舅這個厲害, 先買新的再修; 真是理由充份行為正當啊

网友:
都用八年夠本了,換個電容再戰八年

网友:
這架構好像VA1916W..

网友:
通常拆了,除大龍炮外,其他都會順手換掉.330U沒有,一般就用470U去代或並220+100U,一次側那小顆的通常是VSB PWM的VCC濾波,我也不會放過它,不然那天要再拆又花一番功夫.

网友A:
恭喜jojoling大完修 很好的示範 想不到ViewSonic蠻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jojoling大完修 很好的示範 想不到ViewSonic蠻耐用的

你跟我想的一樣,ViewSonic 不是三年就爆電容嗎?

网友:
拆外殼當然少不了痞酷鐵鏟,真的好用,學姊有賣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先,
恭喜順利完修~

楼主:
真的假的,原來 ViewSonic 的電容很容易爆喔~
是不是離散熱片太近又等級用的不夠好啊?

网友B:
我的是跟你同款式的但我的狀況有點不相同
請問我的如果開機螢幕電源燈亮藍色燈號,但是卻沒有畫面出來大改是甚麼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原來 ViewSonic 的電容很容易爆喔~
是不是離散熱片太近又等級用的不夠好啊? ...

除LED螢幕外 (幾乎很少爆電容)

一般LCD螢幕,各廠多差不多,時間到PI板電容就死~~只是有些外觀看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跟你同款式的但我的狀況有點不相同
請問我的如果開機螢幕電源燈亮藍色燈號,但是卻沒有畫面出來大改是 ...

建議你自己發求助帖

你未附圖片~~~所有零件多有可能故障

你要拆開螢幕OK , 最慘的狀況就是燈管GG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原來 ViewSonic 的電容很容易爆喔~
是不是離散熱片太近又等級用的不夠好啊? ...

呵~~ PI板大部份就那幾家在做, 零件規格選用也是依客戶性價要求來決定...
就看廠商怎麼看待自己的品牌形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跟你同款式的但我的狀況有點不相同
請問我的如果開機螢幕電源燈亮藍色燈號,但是卻沒有畫面出來大改是 ...

其實我也不會修,板上各位大大教的好,又剛好撿到軟的~
你的可能如 Ultraman所說另外開一篇會比較好~
然後拿手電桶照照面板,看看有沒有畫面,有沒有 OSD ,看看面板信號有沒有送出~

网友:
恭喜完修。。。。
新的LED 顯示器~ 好多都是動態對比度 【1:1000萬】~畫質鮮艷度~增強不少!!
老的LCD雖然鮮艷度比較差~ 但是對眼睛刺激度較少~眼睛比較不易疲勞~用的時間比較長

修好老的LCD顯示器~  可以【老舊螢幕】交相輪流替換與選擇^-^ 愛用那款 就用那款^-^

楼主:
補上完修照,除了大龍砲之外,全更換成日系電容(感謝好心的網友,賜我吃,賜我穿)~
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