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花了【1479元】買了16G隨身碟與JS喇叭

楼主(2015-09-23):
昨天花了【1479元】買了16G隨身碟與【JS喇叭】
感覺 音質不錯!!
以後聽【MP3】音樂~就不用開   【150瓦的電腦】~ 用做總功耗66瓦的【JS喇叭】+16G創見隨身碟~ 就可以解決了!!
這款喇叭 【A】先播放隨身碟【根目錄】 播完之後~  【B】會從 1 的子目錄~裏面的mp3~開始播!!所以很贊!!像我灌了 【5G】的MP3~都在子目錄裏面!! 理論上~它會自動播放到完!!^-^

因爲是 USB3.0的隨身碟~ 拷貝5G的資料到 電腦D碟!!只要3分鐘半!!
速度跟用1000Mbit/s 的Hub~在兩臺電腦傳送的速度差不多!!如果咱沒記錯的話~區域網+連線正常~ 5G是5分鐘!!
買 16G 還有個好處~ 可同時裝下【電腦win7】系統的備份gho檔案裝兩或三部!!因爲雖然是16G~但只有顯示14.6G.....

ps:上傳一個試聽曲!!
用 【2005年】的Canon相機 ixusi【錄音的】。。。稍微有一點雜音。。。畢竟是老相機了!!

ps:最後一張 照片【是20瓦的老舊 JS喇叭相片】。。。這兩個[中型]老喇叭~外殼是塑膠殼~咱拿來搭配Denon擴大機~挺不錯的!!也因爲這兩個喇叭~  我才不買其他兩款喇叭【羅技的】【Kinyo】。。。。。。

2.67 MB, 下載次數: 11

楼主:
【這裏上傳另一臺sony相機 【p9老舊相機】~錄音的】【JS1250元喇叭試聽.rar】。。。同一首歌!!
sony相機~錄音的品質  與還原度~ 是Canon相機的~  1.2倍到1.5倍!! 高音優美+空間遼闊^-^!!

ps:昨天測試~這款JS喇叭~【插上隨身碟或  SD/MMC卡】只能播放MP3【wav】【此2種格式】~
flac與【Mp4與avi與MPG】M4a格式都不能播放...而ape格式~咱沒試過!!

ps:剛才對創見隨身碟【拷貝 5G】資料~做測試!!  D硬碟拷貝5G~到【寫入比較慢】的隨身碟~花10分鐘!!

讀取【速度很快】的隨身碟~拷貝5G~到寫入很快的硬碟~只要3分半!!^-^

2.65 MB, 下載次數: 5

网友:
windows 7 的傳送速度看看就好
對我來說那個速度一點都不真實

最近沒賺到啥錢,還一直想敗家 >"<
這個月的目標是 DAC+耳擴,東西在美國,正在煩惱關稅的事…

网友A:
看看就好  真正要推到3.0  還是隨身硬碟 或是SSD那類的更有感覺
特別是現在影片動輒數百MB 到數十GB的都有  甚至是有的備份檔  上百GB的

USB3.0的隨身碟我拆一支 貼到論壇上   我發現USB埠的速度 已經比記憶體還快了  USB3.0要有感還是要用大檔或是大容量傳輸  要不就是插上Gb的網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就好  真正要推到3.0  還是隨身硬碟 或是SSD那類的更有感覺
特別是現在影片動輒數百MB 到數十GB的都有  ...

沒那麼扯吧

USB 3.0理論值是500MByte/S,換算過來約488MB/S
而DDR 3記憶體讀寫速率至少都有15GB/S

所以瓶頸卡在硬碟速率,如果硬碟用到SSD
應該就可以跑全速出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沒那麼扯吧

USB 3.0理論值是500MByte/S,換算過來約488MB/S

快閃記憶體   非揮發性記憶體 Flash memo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閃記憶體   非揮發性記憶體 Flash memory

喔喔,小弟誤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