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7 AS 程序求助

楼主(2015-09-23):
目前狀況 無法開機 按鍵無反應 ,電源 電壓 面板正常
不知版上前輩 有EEPROM/FLASH:SST25VF010的韌體
可以分享 非常感謝~~~

网友:
你試看看:

ACER AL1717 PM25LV010.rar (49.97 KB, 下載次數: 31)

楼主:
感謝henrylu500大大
剛已燒錄 但還是不行

非常感謝您~~~

网友:
按鍵有確認過是好的嗎?

网友:
沒錯, 有可能只是按鍵接觸不良

网友:
電容乾掉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回覆
當初是因為螢幕偏綠
工廠模式 進不去
所以才重燒韌體(燒的韌體有問題)
結果燒完就無法開機了
現在頭很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回覆
當初是因為螢幕偏綠
工廠模式 進不去

你是哪一個,確認後我幫你下載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74707-1-1.html

楼主:
感謝benson1206大
上面的型號 好像都沒
我再上傳晶片 面板的資訊
再請您看看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benson1206大
上面的型號 好像都沒
我再上傳晶片 面板的資訊

你的是AU17EG02 V3版的,上面沒有,
我先Download AU17EG01 V07 & V08版的你先試試看,不行再說.

楼主:
非常感謝benson1206大
還是不行 小弟在試試看 感謝~~

网友:
提供您參考,看12頁。

25燒完,最好24也順便清空。

ACER AL1717 Service Manual.pdf

937.67 KB, 下載次數: 43

ACER AL1717

楼主:
非常感謝upchome大

我再試試看 感謝

楼主(2015-10-27):
感謝大家 已完修

56.33 KB, 下載次數: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