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如何利用示波器觀察電流波形

楼主(2015-09-23):
1.在一般觀念裡,想要觀察電路的電流波形,通常會使用電流探棒或在迴路中串聯電阻(作電壓轉換),但在小信號迴路中,這顯然又不太適用,這時可藉助示波器內的附屬運算功能,在本例中我使用了減法運算功能(CH1-CH2),並以RC充放電迴路來作示範(R=100k,C=10uF,f=100mHz).
2.圖中的3個波形依序為最上方為輸入波形(黃色),中間為輸出波形(藍色),最下方為電流波形(紫色=CH1-CH2)
3.而紫色波形實際為電阻(100k)兩端波形,為何可以將它視為迴路的電流波形?請你動動腦.
4.參考實驗圖片如下:

4.1 實驗電路

4.2 輸入信號設定

4.3 各點波形圖(依序為輸入電壓/電容電壓/等效迴路電流)

至於其他運算功能的應用,期待下回陸續分曉.

网友:
柯老師的實作教學n_116|

网友A:
喔!版大也加入RIGOL 的儀表陣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版大也加入RIGOL 的儀表陣容了。

這大部分是常看youtube的維修及教學文的後遺症.也算是給自己的獎勵品吧.

网友B:
ciko大又分享專業文~
讚!

不過有看沒有懂~
CN1是輸入方波 CN2是經過RC充放電形成的波形 CN3 輸入減輸出得到相反的波形
剩下不懂

我只大概知道利用脈波+電阻可以測量電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ko大又分享專業文~
讚!

利用電阻兩端的電壓與電流的相位是相同的道理.將電阻的端電壓(紫色波形)除以電阻值,即可準確算出迴路電流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利用電阻兩端的電壓與電流的相位是相同的道理.將電阻的端電壓(紫色波形)除以電阻值,即可準確算出迴路電流 ...

ciko大~
請問這迴路電流值.是計算最大值還是平均值?

网友C:
利用數位示波器 MATH 運算的功能來顯示輸入減輸出,看到的波型剛好就是電阻上的充放電電流波型或稱是電容的充放電電流波形。

以前都沒想到可以這樣觀測電流的波型,可能是以往類比示波器用習慣了不會去按這種功能出來用,今天有看就有收穫。
不知道此方式適合所有的被動元件?例如 LC 元件與其他元件。

网友D:
從來不知那個 CH1- CH2 有什麼應用,這個實例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使用基本理論,直接從電子網路中元件節點的電壓變化來計算求得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ko大~
請問這迴路電流值.是計算最大值還是平均值?

提示:電壓波形是什麼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數位示波器 MATH 運算的功能來顯示輸入減輸出,看到的波型剛好就是電阻上的充放電電流波型或稱是電容的 ...

也許有人會問,我又沒有和你一樣功能的示波器,所以我根本看不到那個波形,答案真是如此嗎?我個人認為一般示波器也是看得到此波形的,至少還有其他2種方式可達成,這也是要讓大家再次動動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從來不知那個 CH1- CH2 有什麼應用,這個實例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使用基本理論,直接從電子網路中元件節 ...

一般類比示波器只具有"ADD"功能,但如何達成"相減"功能,可再找找示波器上的另一個功能來達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類比示波器只具有"ADD"功能,但如何達成"相減"功能,可再找找示波器上的另一個功能來達成. ...

報告~

跟據數學 CH1 - CH2 = CH1 + ( invert CH2)
翻查了一下類比示波器的說明書,有一個功能:  "INV CH2" 來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報告~

跟據數學 CH1 - CH2 = CH1 + ( invert CH2)

此為其ㄧ.

网友D:
報告 ckio老師,

另一個答案是用電流探棒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報告 ckio老師,

另一個答案是用電流探棒嗎?

不是,直接接一隻探棒,單獨觀察.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接一隻探棒,單獨觀察.

還是直接用一隻探棒,跨接電阻的2端直接取得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是直接用一隻探棒,跨接電阻的2端直接取得波形?

网友:
上面那個方法
值得注意的事   要注意待測電阻與對低電壓的關係   如果該電阻與地有有一定壓差
而示波器又與電路共地 如果把示波器的地線接上去就相當於把待測物接到地一樣

差動或是隔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喔!版大也加入RIGOL 的儀表陣容了。

RIGOL儀器相當不錯,用過的朋友普遍都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RIGOL儀器相當不錯,用過的朋友普遍都讚好!

m大也是RIGOL的愛用者,想必也有許多經驗可與大家分享,論壇就需大大們的熱心參與,藉以提升論壇的實力,吸引更多高手的盡心出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E:
RIGOL儀器相當不錯,用過的朋友普遍都讚好!

嗯!那我開始存私房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m大也是RIGOL的愛用者,想必也有許多經驗可與大家分享,論壇就需大大們的熱心參與,藉以提升論壇的實力,吸引 ...

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嗯!那我開始存私房錢........

RIGOL的質感非常好,重量亦比同級儀器重好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RIGOL的質感非常好,重量亦比同級儀器重好多的。

沒看過這牌子的內在,可否幫我們看一下內部用料如何,例如電解電容廠牌與塑膠件的品質。
對岸的其他設備我看過一些,都比歐美相同品要重上一些,因為內部金屬部分用料不同,人家用鋁材能解決電磁隔離的問題,對岸就靠厚厚的鐵材來處理當然會來的有份量。

這牌子的儀表外表感覺花花綠綠的,配色也看不太習慣,應該是沒太注重產品外觀工業設計這類的考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沒看過這牌子的內在,可否幫我們看一下內部用料如何,例如電解電容廠牌與塑膠件的品質。
對岸的其他設備 ...

網路上有很多拆解RIGOL儀表的視頻,當中有很多大特寫的鏡頭,可以一探RIGOL在用料的質量。

DS2000系列示波器的拆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WZXGzAVkD8

DS1054Z示波器的拆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b9P1Am9aFU

DG4062信號發生器的拆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XiS4X4Hlw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看過這牌子的內在,可否幫我們看一下內部用料如何,例如電解電容廠牌與塑膠件的品質。
對岸的其他設備 ...

至於塑膠件的品質,我只能單憑感覺,我覺得是塑膠件實淨及邊緣"不界手",而且表面好小注塑時的"夾水紋",就算有的都是好淺的紋。

反而對RIGOL有一點不滿的是...就是風扇聲音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看過這牌子的內在,可否幫我們看一下內部用料如何,例如電解電容廠牌與塑膠件的品質。
對岸的其他設備 ...

至於外表只可以講各花入各眼,各有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網路上有很多拆解RIGOL儀表的視頻,當中有很多大特寫的鏡頭,可以一探RIGOL在用料的質量。

DS2000系列示 ...

看過這些視頻後,相信各位大大都會明白RIGOL近年來為何可以橫掃原本屬於歐美日的中下價儀表市場。

當然RIGOL儀表不是完美,但是這價位無法買到更好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