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81SE 晶片過熱 無線網路無法順利上網

楼主(2015-09-23):
ASUS F81SE
以原來硬碟安裝WIN 7後可以完整安裝
但SIS 671DX 這顆晶片會燙手,
這樣有沒有其他方法可解,除了換晶片之外。

网友:
您好:
1.BIOS 板本??
2.您試著更新版本看看!
3.SiS 671DX 南橋,溫度高,機器待機電流?正常? 有無其它元件短如I/O ...造成溫度高,

网友:
無線網路無法順利上網是指?顯示連線,開瀏覽器無法上網?
無線網卡有換過嗎?曾經碰過網卡老化,上網時好時斷

网友A:
有換過卡嗎?
或是你硬體開關沒開(讀卡機旁邊)

网友:
不動刀的狀態下:

移除無線網卡開機測試是否就不燙

PS:你最好用紅外線溫度測試器,測試一下該SIS chip溫度是幾度? 或許原本溫度就滿高的!!!

1.Yes .  這是最佳狀況,改用USB無線網卡使用 (因為相較NB用的無線網卡,USB介面容易取得且無相容性問
題)

2.NO. 這就較麻煩,代表不是因無線網卡造成SIS chip過熱,可以先試著"暫時"加個散熱片
         看看無線網路能否正常使用,若還是不行~~~就要動刀處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換過卡嗎?
或是你硬體開關沒開(讀卡機旁邊)

硬體開關有開,密碼打了之後就一直等不到上網的勾勾。但南橋就是非常燙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體開關有開,密碼打了之後就一直等不到上網的勾勾。但南橋就是非常燙就是。

先重裝網卡驅動,不行再換卡,
你的溫度高是多高,沒人說南橋使用中不會發燙阿?
你的作業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