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顆鋁電解電容規格

楼主(2015-09-23):
請問是100uf 50v嗎?材料行找不到這型號.買100uf 50v又比較大顆
能用啥替代品? 謝謝

网友:
要周圍電路的電壓  才知道用哪種好     是說這個電解電容壞了嗎

网友:
直接 先量 上面電壓  在考慮下一步...

网友:
用小顆47U 並聯也行!!

不過你要確認他是用於濾波,不然會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