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筆電電源轉接頭

楼主(2015-09-23):
請問那位大大手上有筆電電源轉接頭 要帶針的 規格是母頭5.5MM*2.1MM 轉接頭應該是6MM*4.4MM 是SONY筆電用的 謝謝

网友:
我只知道烏骨雞學姐有賣整套的。

网友:
我昨天有買過單顆的轉接頭,結果回去好像是中間的針太細,無法充電。整套那顆6.5mm帶針應該是Compaq筆電用的。還是建議買整個變壓器。

网友:
我是用這款萬用筆電變壓器: Dazzle S100 筆電萬用變壓器

各廠牌接頭多有,接頭內有晶片一接上變壓器立刻限制電壓輸出

他是靠接頭內部晶片去調整變壓器的電壓,不是那種須先接上設備後,開機才由變壓器去判斷須提供多少電壓(這種問題很多,且故障率高,容易造成主板故障)

PS:  (另外可免費跟原廠申請一次,接頭)

==============

不過很可惜~~抵不過大陸低價產品競爭~~這個產品幾乎看不到有再販售了!

网友:
今華也有賣,但是一般都是做5.5*2.5去轉,
5.5*2.1是ACER或HP的頭

楼主:
Wish大 我就是買整套的  就只有那一顆適用(我的筆電是回收場撿回來日本國內筆電) 台中我跑了3間電子材料行 只有一間剩一顆dell用的還要150元
lazy104大大 應該就是這一顆 您有單顆要賣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 我就是買整套的  就只有那一顆適用(我的筆電是回收場撿回來日本國內筆電) 台中我跑了3間電子材料行  ...

那棵我有可以賣您..問題就我那個..
如果您要就拿去試看看..
pm給我約時間地點.

网友:
要是真的找不到轉接頭, 就剪掉5.5mm接頭自己做一個...

http://www.ebay.ca/itm/6-5mm-4-4 ... hash=item3cf1252ab4

楼主:
已徵到 謝謝wja12345 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