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哪位大哥有LEM-42S60這塊主板的程序嗎? 感恩

楼主(2015-09-24):
求助:

http://請問哪位大哥有LEM-42S60這塊主板的程序嗎?

可以傳給小弟? 因小弟家的LEM-42S60 目前一插電就會自動開機~背板恆亮~

懷疑是程序亂了還是什麼的~因為其它該有的電壓都正常~!萬分感恩

网友A:
不是程序亂了  只是一插電程序沒走完  直接告訴你答案 那也失去學習的義意   再提示你 MCU及SCALE  IC 上 它有好幾組電壓動作  就是那幾個VCC問題  想像一下為何會不足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程序亂了  只是一插電程序沒走完  直接告訴你答案 那也失去學習的義意   再提示你 MCU及SCALE  IC 上  ...

有好幾帖都是類似故障,也提示過,可惜後來都沒有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程序亂了  只是一插電程序沒走完  直接告訴你答案 那也失去學習的義意   再提示你 MCU及SCALE  IC 上  ...

感謝 快樂人 大大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程序亂了  只是一插電程序沒走完  直接告訴你答案 那也失去學習的義意   再提示你 MCU及SCALE  IC 上  ...

之前只有補焊部份~今天全部補焊~包含裡面有看到一個有點小黃黃的排阻~

然後就可以正常開機~但是好景沒多久~

最後就變成只有開機畫面~就又自動重開~!

网友B:
程序應該沒那麼容易亂
按鍵開關是否檢查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應該沒那麼容易亂
按鍵開關是否檢查過?

感謝回答~!! 其實我全都檢查過了~也全都拔掉再測~!!

不過我想應該只是BGA 有脫焊~BGA溫度很高~

看來應有脫焊的可能~! 不過~來不及了~所以不徵了~!感恩~!

因為主板的程序十六腳芯片~解焊時被我連銅萡一起搞掉~

本來小巧的焊回去了~但有二腳是連到BGA 散熱片旁的一顆貼片排阻~

原本是跳線焊回去~而且也能開機~但又會重新開機~!! 原本是只會跳燈開不了機~!

所以怕排阻第二和三短路了~又重新焊~但忘了排阻小到不行~一吸全毀~整個連銅箔都吸起來了~

也就是要刮線出來焊~但真的小到不行~最後放棄~~而且我把BGA直接吹焊掉~放棄他了~!當廢板拆零件了~!

如果有便宜的主板再來搞~要不就只能改公板了~!!感恩~!!  我想這台BGA 脫焊的機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