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T210E量空載的筆電變壓器,怪怪的讀值(0.046A)?

楼主(2015-09-24):
各位前輩好,

小弟買了一台UT210E想來量測一些生活中常用的電器,

隨手拿了一顆筆電的變壓器(20V/4.5A,台達電),

郤發現變壓器在空載,未插入筆電前就有耗電,

而且還不小,大約是0.046A左右,換算下來也差不多是5W,

這數值個人覺得怪怪的(太大了吧),

請問是我那裡使用錯誤還是有什麼地方需要調整嗎?

註:

1.將插頭從插座上拔除後,勾表會歸零。

2.試了二顆變壓器,現象相同。

网友:
首先你要先確認該電錶本體在測量AC小電流是否準確,你可利用手邊元件,加以證明.怎麼做呢?動動腦.

网友:
東西都已經上電在動作了
本來就會有靜態電流
那怕你二次側還沒上負載
這狀況跟設備的結構設計有關

网友A:
交流電的量測還要考慮到實功與虛功, 不能一概用直流電 P=VI 的觀念代入 (要考慮到負載條件:電阻性, 電容性, 電感性...)

給您看一個案例 (群光 120W Level-V 的變壓器空載狀況)

輸入電壓 115Vac
待機電流 20.4mA
待機消耗功率 0.09W

网友:
勾表測量小電流誤差大,還有功率因素要考慮,
所以還是用功率計來測量比較準確。

楼主:
謝謝前輩們的指教,

小弟在這部份一直不甚了解,

因此,去借了一台power meter來比對,

的確,如前輩們所說,需考量的因素很多,

power meter上可以直接看到PF的讀值,

實際的功耗應該是 =  V * A * PF

而手邊這二個變壓器的PF在有載時,PF約0.7,空載時約0.078

也就說,UT210E電流的讀值誤差不大,

造成誤會的是PF,

只是,這樣說起來,使用勾表去量測功耗,

得先知道電器的PF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電的量測還要考慮到實功與虛功, 不能一概用直流電 P=VI 的觀念代入 (要考慮到負載條件:電阻性, 電容性, ...

LAZY104大:
   這工具真棒,流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