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W5700 開機閃紅燈 主機板故障 查修

楼主(2015-09-24):
Dear 各位大大,,
最近家裡的最大一台電視又開始鬧脾氣了,LG 42LW5700,無法開機,就只有紅燈閃阿閃的,繼電器聲音答答答,
過去有過相同狀況有送修更換主機板(保固內),但沒想到過了保固後,又遇上這問題,可否請較有經驗的大大們,
可否指點維修方向??感恩

网友:
往紅框查修

楼主:
感謝回覆
需要重植BGA 只單純用熱風槍烤過撐得久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需要重植BGA 只單純用熱風槍烤過撐得久嗎?

應該是不行。

楼主:
感謝回覆 請教各位大 手頭上是否有這塊主機板可出售 如果是BGA的問題 已超出我所可DIY範圍 如手頭上有這塊備品的大哥們 可發訊息給我 我會與您連絡購買事宜 感謝

网友:
風槍處理一下~~再加強散熱~~~度過今年冬天應該沒問題.....

网友:
確定是主板? 剛好在修一台奇美42吋的~~也是紅燈閃丫閃~~

本來覺得是電源板~~但所有電容都沒問題~~~最後懷疑是主板~

因為pson後所有電壓都會跳~~但今天剛好把之前的一塊電源板修好~

拿來接這台~完全不跳~!! 所以根本不是主板~!!看來又有的查了~!!!

這是我的例子~~不表示大大你的也是~!

网友:
最近進一台回焊台 有興趣玩B G A的 可以來我這玩玩 不過 晶片材料請自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