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轉貼]在 DRM/TPM 的保護傘之下, 福斯汽車大膽作弊

楼主(2015-09-25):
-- 轉貼部份內容--
福斯汽車利用軟體巧妙地判斷自己是否正在被驗車: 如果是在驗車情況下就用盡各種方法降低廢氣排放量; 如果是在路上則盡情排放廢氣。 福斯藉此達到 「低廢氣、 高效能」 的假象, 欺騙了社會與消費者。 福斯之所以膽大妄為, 就是因為美國惡法 DMCA 保護了 DRM。 這類法律以保護智慧財產為由, 禁止消費者檢視自己的實體財產, 讓製造商有侍無恐地在產品裡面埋下侵犯消費者權益、 傷害環境的惡意軟體。

福斯為何有恃無恐敢如此欺騙大眾? 因為它不需要欺騙大眾, 只需要欺騙一小群把關的政府官員就夠了。 為什麼不需要欺騙大眾? 因為在美國, 一般人 「研究汽車的運作細節」 是犯法的。 聽起來很荒謬是嗎? 但是智財無限上綱的論述可以讓一切都變得很合理。 為了避免電腦用戶盜版軟體及音樂, 電腦上開始出現 DRM 遙控數位枷鎖 「服務著作權人、 限制付費用戶」 這樣的機制。 但從技術的角度來看, 只要消費者對電腦有完整的自主權、 研究權, 那麼 見不得人的 DRM 演算法 一定會破功。 於是, 美國的 DMCA 法案當中的反規避條款 (anti-circumvention provision) 禁止消費者 (在自己花錢買來的電腦上!) 研究破解 DRM 軟體。 看起來現在 DMCA 被擴大解釋, 也適用於汽車的 AECD。 BoingBoing 指出: 福斯汽車就是仗著這點, 很放心地認為: 只有經過它認證的機師可以研究 (福斯的作弊) AECD, 而這些機師又受限於保密協定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所以不會有外人知道。

原址;
資訊人權貴ㄓ疑

网友:
事情總是一體兩面,水能載舟也能覆舟.......

由於有這保護傘才能讓 VW 挖這麼大的洞,大到連德國經濟都會受影響,老美也才有肥豬可宰。

經由這次事件的爆發,VW 不死也半條命,從此之後世界車壇只會被豐田獨大。

网友A:
拖得越久跌得越多...

Toyota 之前也發生過軟體缺陷, 搞到總裁去美國國會聽證會陳述.
最大的差異在於T公司推給瑕疵, 打死不承認是故意的; V公司則是被人贓俱獲...

不過Y大指出一個重點, 車廠是隻大肥羊; 最近一定會有一堆單位想盡辦法來挖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拖得越久跌得越多...

Toyota 之前也發生過軟體缺陷, 搞到總裁去美國國會聽證會陳述.

豐田在美國發生的煞車事件我有注意過,事實大概如下:
1. 軟體部分無瑕疵,豐田有將程式碼交出來,經IIHS委託學者判讀,查不出瑕疵程式,軟體無瑕疵結果有公告。
2. 北美配置 CTS 廠牌油門踏板的確有瑕疵,有可能踩下去彈不回來,這部分美國責成豐田要招回修正。
3. 轟動一時的警官駕駛於高速公路無法停止最後全家撞死事件,最後查證是腳踏墊卡住油門。該警官車輛送修,由保養廠提供ES代步,但卻放上RX用的「雨雪泥」腳踏墊(硬質,四邊有翹起),原本ES用的原廠腳踏墊則放在行李箱,油門踩深之後卡住無法回彈......

豐田在油門卡住事件之後做了很多修正,有些在我看來是矯枉過正,例如新款車腳踏墊不只有固定裝置,油門踏板下方缺了一個很大的口,鞋跟很容易掉到無腳踏墊的空洞裡,而且在大部分車款配備煞車優先功能,先踩油門後踩煞車則啟動煞車應先,會將輸出動力降低,若是先踩煞車後踩油門則動力不受影響,以便上坡起步,配備煞車優先是正確的。

豐田現在已經走出煞車陰霾,這幾年跟VW互相競爭全球銷售量第一,VW經此番打擊,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幾年內豐田穩坐第一,最大的敵人只有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