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made CNC

楼主(2015-09-2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144&v=mJ-TZvFpY58

用美鈴骨有點那個…
還是用滑塊好,只不滑塊和軌道不能diy
仍在思考如何搞定

网友:
這個製作我比較擔心是螺桿的精度與強度,人家機台上用的都是精密車牙的高碳鋼,拿普通鐵材來用很可能用沒幾次就”走鐘“了,尤其是常跑的中間行程部分。
之前有問過廠商精密的長螺桿貴的要命,想要 DIY 的念頭都被打消了。

而且要 DIY CNC 有些零件還是得靠洗床或車床才做的出來,這個只靠鑽床加工的設計令人不敢相信。
我不是很懂機械製造,或許有些觀念太過保守。
而 CNC 的數值控制電路與程式就有許多資源可以利用了。

其實自己沒有 DIY 做來玩的原因是沒有空間來放這些大玩具,沒有透天的房子很難玩這些加工機台。
3D 列印機也是不用花太多錢,也是佔地方又使用率不高,有需要時還是花點錢給專業的做。

网友A:
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設計,投入的費用也大不相同.

現在小量的加工機台需求,最好是用組件方式完成不同等級的設計,
就如同電路的實作是由不同等級的原件完成,

如果全部要訂作,費用是無法想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設計,投入的費用也大不相同.

現在小量的加工機台需求,最好是用組件方式完成不同等級的 ...

home made for home use

依需求…家用的這樣大概夠了

全部訂作的話就不是 homemade 了啊~

网友:
homemade 也是要看需求,
輕型家用的NC是很難想像!
可能可以作木工不規則描圖用,或是鑽小孔,其他要受力的都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