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洗衣機內筒水管接合用的材料

楼主(2015-09-26):
今天為了換洗衣機軸心把內筒的水管拆下,水管接合的地方原廠有黑色的接合膠,請教各位這是什麼材料。要去那買

网友:
可能是 “施敏打硬 SUPER X 8008” 到膠業行問問或是改用容易取得的 ”矽利康“。

网友A:
我換軸心時不必拆這個零件,稍微扳開一下就閃過去了(這台是三洋洗衣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換軸心時不必拆這個零件,稍微扳開一下就閃過去了(這台是三洋洗衣機)

本來是不想拆的,但技術不好,扳太開才會掉下來,感覺這膠好像有點脆化,下次拆時就要小心一點,duke83大提供的施敏打硬 SUPER X 8008材料,網上查了一下17g要價650元,這材料標榜可填隙,塑料用,請問有沒有其他的代用品,這管應需要防水防震的

网友:
液態AB膠,須把黑膠都清掉,接上去可能要像圖中顛倒靜置2~3天

网友:
洗衣槽應該是 PC 材質,如用環氧樹酯 AB 膠黏著會有附著力不足的情況而容易整片剝落。
可以先用砂紙先將接合面磨粗就能改善一些。

如果要容易獲得就用”矽利康“,酸性的比中性對塑膠的結合力更強但要避金屬物,但因為本身材質較軟無法應付拉或扭的力量,但還是可以利用其他方法增加機械強度,矽利康就純粹拿來當填縫與防水用途。

网友:
ABS專用黏著劑.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5266757555
粘接、密封、絕緣、防潮、防震材料

這種不錯用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266729797

网友:
基本上那個沒壓力的接合部,用五金行賣的填縫劑就可以了

网友:
8樓所貼的
【防落】+1票。
【防落不同於一般的矽利康】居家附近的五金大賣場很容易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