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NI-T UT210E迷你鉗表

楼主(2015-09-26):
近期這型號的鉗表在香港很受歡迎,原因之一是價錢很便宜(港幣$268,換算新台幣約1072元左右),另外就是在低量程時精度不差。

由於我只有平價的手持式標準信號發生器,故測試UT210E的範圍相當有限,而且以下的測試只可作為參考用!

UNI-T UT210E

信號發生器輸出DC 1mA電流信號

輸出DC 2mA信號

輸出DC 3mA信號

輸出DC 4mA信號

輸出DC 5mA信號

輸出DC 10mA信號

輸出DC 20mA信號

輸出DC 24mA信號(最大輸出)

信號發生器輸出DC 1mV電壓信號

輸出DC 10mV信號

輸出DC 100mV信號

輸出DC 500mV信號

輸出DC 1V信號

輸出DC 5V信號

輸出DC 10V信號

輸出DC 12V信號(最大輸出)

信號發生器輸出1Ω (1 ohm)信號

輸出10Ω (10 ohm)信號

輸出100Ω (100 ohm)信號

輸出200Ω (200 ohm)信號

輸出300Ω (300 ohm)信號

輸出400Ω (400 ohm)信號(最大輸出)

网友A:
看來不錯   改天也入手第一支勾表好了

网友B:
1.其實交流的小電流,理論上是可使用一般交流信號產生器來測試,也應具有一定的準確度.
2.較精準的電流校正,一般會使用定電流源來達成.這正如同大大使用的校正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不錯   改天也入手第一支勾表好了

我都是見論壇(香港)好多人提及&入手此鉗表,他們測試UT210E後發現它的性/價比相當高,我才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其實交流的小電流,理論上是可使用一般交流信號產生器來測試,也應具有一定的準確度.
2.較精準的電流校正, ...

此表剛剛入手,只是想快一點進行簡單測試及拍照再與大家分享,所以測試項目未及全範圍,請各位大大見諒見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表剛剛入手,只是想快一點進行簡單測試及拍照再與大家分享,所以測試項目未及全範圍,請各位大大見諒見 ...

請問大大那台測試用的calibrator型號?

网友C:
比我印象中的勾表準度高多了.還比台製老牌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那台測試用的calibrator型號?

是Sinomeasure SIN-C512,性能是合格但做工(塑膠殼部份)的工藝較差。

网友D:
楼大的这款勾表精度真的很不错!看来我选择的Victor的类似产品是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我印象中的勾表準度高多了.還比台製老牌的便宜

我都是從論壇有人分享才得知此鉗表是低價高精度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大的这款勾表精度真的很不错!看来我选择的Victor的类似产品是选错了。。。 ...

我都有兩只類似鉗表,精度都無UT210E的好,其中一只剛送比親友!

网友:
看完 msko2003 大的分享, 可以敗一支回來了~~

网友E:
在下也是買這台勾表,淘寶上購買價格不高(約$180人民幣),

體積,功能,價格,個人覺得C/P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下也是買這台勾表,淘寶上購買價格不高(約$180人民幣),

體積,功能,價格,個人覺得C/P值高。 ...

約180人民幣...比我購入價還要便宜!

楼主:
今日發現UT210E有一個叫"NCV"功能相當好用,它是用於感應空間是否存在交流電壓或電磁場,作用就等如"非接觸式感應式測電筆"一樣!

將鉗頭靠近被測處約8~15mm,約感應低於臨界電壓100V會顯示"EF",若高過100V會顯示"-"橫段,按電壓高低共有"- - - -"四段顯示,並有不同節奏蜂鳴器聲響,同時伴有NCV燈閃爍,來分別感應電埸的強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