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路圖中此顆二極體上標示為33-1 ST為何?

楼主(2015-09-27):
依PCB板畫電路圖 PCB板上標示為 D15 IMAG0937004 ok1 (中型).JPG
二極體上標示為33-1 ST 如圖: 照片 101 (中型).jpg 照片 0432 (中型).jpg 照片 0431 (中型).jpg

經三用指針電表量測一為6.7Ω反向量測為400Ω漏電?
再 串接3.3kΩ限流分壓量得二極髏端電壓為3.2v

感謝大大賜教  請教此二極體規格!

補充內容 (2015-9-27 11:41 PM):
訂正:3904 集極C  射極E 標示畫反了!

補充內容 (2015-9-28 12:16 AM):
仔細一看D15為LM358 VCC+穩壓ZD!

网友:
1. 6.7歐姆應為該二極體的順向電壓降(LV=0.6V)
2. 400歐姆應為該二極體的反向電壓降,因電表電壓約3V,二極體接近半崩潰區
3.建議參考指針顆度盤上的"LV"標示值'.
4.綜合上述數據,此應為3.3V的Zener.

楼主:
再次測試 33-1 ST
外加電壓 7.5v 串接3.3kΩ限流分壓量得二極體 兩端電壓為  1.04v
             12v 1.638v   20v 2.74v
怪怪的 ZD!

裝上此D15二極體電路輸出VBT+為7.5V  LM358 VCC約為2v (VCC 5~30v)...太低
經移除D15二極體換上4148電路輸出VBT+為35v....太高
改接新3v ZD VBT+為7.5V
改接6v ZD VBT+為12V
改接9.1v ZD VBT+為15.73V
15.73 V對著14.4v Ni-cd 充電正常否?
外加電壓15.98v到VBT+... 為終止充電 電壓。
對Ni-cd 充電器原理不熟,感覺怪怪的 33-1 ST 會是9v ZD嗎?!

再次感謝大大賜教  請教此二極體 33-1 ST 規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測試 33-1 ST
外加電壓 7.5v 串接3.3kΩ限流分壓量得二極體 兩端電壓為  1.04v
             12v 1.63 ...

Zener Diodes HZ33-1
Semtech Electronics Ltd. (先科電子)

http://www.semtech.net.cn/script ... pic/7239116411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Zener Diodes HZ33-1
Semtech Electronics Ltd. (先科電子)

感謝 lazy104 大大 寶貴的規格資料!

HZ3C3 3.3~ 3.5 v...Zener Diodes HZ33-1規格

這樣可能電路,還有其他的問題存在。3v ZD VBT+為7.5V對著14.4v Ni-cd 充電,無能為力!
臭蟲還沒捉到!
繼續努力!

HZ33-1規格  31.2~31.6我是否看錯了!    誤為 HZ3C3 3.3~ 3.5 v...Zener Diodes HZ33-1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