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位先進AUO TCON T370HW02 V5 電阻值

楼主(2015-09-27):
右下角R203 燒了,請教正確阻值是多少? 隱約看到好像是4位數字...xxR0 ,感激不盡!!

网友:
好像是22歐

楼主:
謝謝amoretto大回覆,
仔細再看第1字好像是2,第2字不清楚,接下來是似乎是R0,待會來試試22R看看~

謝謝!!

楼主:
謝謝!TCON好了~結果面板driver ic短路,這片報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