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501A 開機後螢幕只有背光

楼主(2015-09-27):
ASUS F501A
這是朋友給的,說是在澳洲買的,鍵盤只有英文(外貼上注音)此型號台灣好像沒有,

沒光碟機,記憶體也只能差一條,台灣一定有相同規格型號不同機種,

上電之後電源燈會亮,螢幕也會亮,但就只有背光,無檢測程序出現,

電池會充電,充電中橘燈,充好綠燈正常,

硬碟會過電轉動,但無讀取聲音,將硬碟拆下裝在另一台ACER上,都不需重灌直接讀取到登錄畫面,

原隨機安裝的OS是 WIN8,但有設密碼,無法進入,

硬碟用外接盒,讀取資料正常(沒有養眼照片,好可惜 ),用軟體檢測也正常,硬碟應沒壞,

4G記憶體拆下裝在另一台筆電也是正常,應該也沒壞,

CPU在開機時會發熱,風扇會轉散熱,由於不是專業維修沒相同CPU 測試,不知好壞。

至於螢幕壞可能性低,會亮就應該不會壞,硬碟要會讀取,但它都不動,

記憶電池有電,測量有3.2V,

請問該如何來檢測,讓它起死回生,謝謝

連接鍵盤的卡榫被我用壞,這問題我應可解決

网友A:
你這台我有看到 HDMI 介面,可試試接其它的 HDMI 顯 示器,這樣可判斷是螢幕還是主機板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我有看到 HDMI 介面,可試試接其它的 HDMI 顯 示器,這樣可判斷是螢幕還是主機板的問題! ...

很不巧我家都沒電視有hdmi 的,個人認為硬碟要讀取才是。

网友:
其實維修的最高原則就是兩分法,你必需先判斷是顯示還是板子的問題,找出那里出問題才可對症下藥!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不巧我家都沒電視有hdmi 的,個人認為硬碟要讀取才是。

有d-sub接過螢幕嗎?

网友B:
據描述,故障很顯然是在顯示部分,由於筆電的顯示晶片,輸出走的通道不同

主畫面沒訊號 不代表其他顯示介面沒顯,

另外還是要查一下,主機板是否有真正的啟動,也就是走完硬體的開機程序

最直接的就是上測試卡,看是否有跑碼     之後再來查問題的走向吧!!

楼主:
接D-SUB,也沒顯示任何畫面,在筆電端插拔D-SUB,桌電液晶螢幕會有訊息(未連接),接上後顯示(無訊號)。

將鍵盤接上,切換顯示,也無任何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我有看到 HDMI 介面,可試試接其它的 HDMI 顯 示器,這樣可判斷是螢幕還是主機板的問題! ...

借大哥的電視接HDMI試過,均無反應,插拔端子也無反應,筆電鍵盤裝上切換顯示也無反應。

ASUS 進入BIOS 是哪個鍵?

我用外接USB鍵盤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據描述,故障很顯然是在顯示部分,由於筆電的顯示晶片,輸出走的通道不同

主畫面沒訊號 不代表其他顯示介 ...

請問測試卡長怎樣?接哪裡?

桌機我知道,筆電我就不知。

楼主:
只能外接USB鍵盤,接上後筆電沒反應,USB 鍵盤上的3個燈,每按任何一個鍵,均會一同亮起,再熄滅。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測試卡長怎樣?接哪裡?

桌機我知道,筆電我就不知。

筆電的可用無線網路模組的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