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電冰箱- SR-66XF, 壓縮機不停運轉

楼主(2015-09-28):
各位大大好!
小弟家裡的冰箱壓縮機不停運轉,已有二~三個月
一開始以為只是風扇的聲音,因為聲音不大
前幾周買冰淇淋回家,隔天吃發現軟軟的,但冰塊正常結冰,感覺不太對
於是移開冰箱才發現是壓縮機在運轉
調過溫度開關為強冷或弱冷,問題一樣存在
拆過冰箱上層檢查冷排,並沒有大量結霜問題
我用電子溫度計測試冷凍溫度
調成弱冷的現在,溫度在負5度~負11度左右.
請教大大們,問題可能是?冷媒不足?溫控開關?除霜頻率太高?

拆開冰箱,重新插電半小時後的結霜樣子.

网友:
風扇馬達會運轉嗎 ?

楼主:
會轉,照片上是故意放一支吸管讓它不轉,當時為了測試冷排結霜。 今晚冷凍庫有測到負15度(弱冷),我想,冷媒應該是沒問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轉,照片上是故意放一支吸管讓它不轉,當時為了測試冷排結霜。 今晚冷凍庫有測到負15度(弱冷),我想,冷 ...

第2張圖片你說是插電半小時照的,這時間太短了很難判斷出結霜是否正常,
因為我看蒸發器的下半部結霜不是很完整,最好是運轉4小時後,再放一杯水在冷藏室的中間層位置再經過4小時後,
用溫度計測量這杯水的溫度是幾度

注意一下冷藏室與冷凍庫門磁條是否有密合,冷凍庫的上緣處是否會結水珠

楼主:
剛檢查了門縫問題,我想密合度是良好的,拉開時很緊也沒漏風,凍庫也沒水珠。 剛放一杯水在冷藏,等會兒再測試一下水溫。

网友A:
您這台跟我之前遇到的狀況很像,最後是棄修換新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45683-1-1.html

楼主:
水杯溫度是7度。

感謝分享

网友:
看冷排結霜的情況與考量機子的年紀,冷媒的問題居多。

我最喜歡碰到這種機器了!因為接下來不是我動手,而是另一組人馬的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這台跟我之前遇到的狀況很像,最後是棄修換新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45683-1-1.html

嗯!這機子.......................60 % 都是這麼處理........................

网友:
請問有沒有灌過冷媒

网友:
冷凝器退冰後.查看膨脹閥焊接處是否有油漬.

楼主:
沒灌過冷媒。
有人說漏冷媒處會油油的,我有檢查過,並沒有油漬問題

网友:
是不是庫內感溫器出問題啦?
還是電子控制板上,壓縮機繼電器接點短路了?
還是電子控制板出問題...都要一一的去嘗試排除
另外
(照片上是故意放一支吸管讓它不轉,當時為了測試冷排結霜)
不建議這種用方法喔!很容易讓送風馬達燒壞的,
應該是斷開送風馬達的電源比較好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杯溫度是7度。

感謝分享

水杯溫度7度那就表示冷媒還有送風系統是正常的

你目前冰箱應該是正常吧,可能要等到下次冰箱再有問題時,
再照一下蒸發器結霜狀況,再來就是如發現壓縮機真的運轉不停,
將冰箱背後的基板電裝盒打開,將CN2端子拔起,此時壓縮機應該要停止,
如還是繼續運轉那就是基板上RL1繼電器掛掉了,如拔掉後會停止,就用三用電表測量
CN2端子上的2條藍色線阻值是多少? 如果阻值在2~3K左右那就是冷凍庫內的庫內感溫器掛了(風扇
馬達的右邊那一顆)

楼主:
謝謝大大分享,放假時我會再試看看。 目前冷度測量都很正常,唯獨壓縮機不停很困擾,若找出原因會再上來報告的,謝謝。

楼主:
剛拔除cn2端子後,壓縮機立即停止。老實說,我不太會量阻值,我用200歐姆檔測出顯示55.5。請問大大我的測量方式對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拔除cn2端子後,壓縮機立即停止。老實說,我不太會量阻值,我用200歐姆檔測出顯示55.5。請問大大我的測量 ...

不對

感溫器在常溫25度C下阻值是2K,且溫度越低阻值越大,
一般冰箱冷凍庫內的溫度大約在 -15度 ~ -20度左右,
相對應阻值應在 13.3K ~ 17.6K左右,那你的電表設定檔位
應概要大於被測物,你設定200歐姆太低了

楼主:
謝謝大大! 剛用20k檔測出16.4,溫度是負14

楼主:
附上機板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對

感溫器在常溫25度C下阻值是2K,且溫度越低阻值越大,

請問大大,有可能會是機板出問題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有可能會是機板出問題嗎?

依你的敘述基板故障機率不高,因為CN2端子拔起壓縮機會停,表示基板溫度控制迴路正常

你PO的圖片是經過斷電除霜後的照片,因為沒看到一開始故障時蒸發器上結霜的狀態很難判定

壓縮機運轉不停的原因有 : 漏冷媒 . 冷凍庫庫內感溫器不良 . 上下門磁條密封不良 . 送風系統不良(馬達 . 上下門開關) . 基板不良 . 化霜系統不良(化霜感溫器 . 電熱管)

個人覺得比較有可能的是漏冷媒或化霜感溫器不良,CN2端子上的2條黑色線測量一下阻值是多少?用200K檔測量,再PO一張壓縮機運轉4小時以上的蒸發器圖片上來

网友:
依小弟看
應該是冷凍系統出問題
交給專業修理吧
以免壓縮機過熱燒毀
就不好玩了

网友C:
因照片與過程敘述不詳細所以也沒多說
光你這照片看起來下面退霜狀況(可你又說半小時後再插電狀況)
個人猜測系統需要重做,三成機板壓縮機繼電器跟電熱繼電器一起走,尤其那個退霜弧度就是電熱管加熱狀況,三洋帶機板如超過個人能力建議直接找專業去檢修比較快

楼主:
運轉一周以上,未斷電拆下的結霜狀態

网友D:
運轉電流幾?A..數據不足n_1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運轉電流幾?A..數據不足

歹勢! 小的沒有電流計.哈. 再跟朋友借來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你的敘述基板故障機率不高,因為CN2端子拔起壓縮機會停,表示基板溫度控制迴路正常

你PO的圖片是經過斷 ...

大大,剛拆凍庫檢查並拍照,結霜狀態跟之前拍的很像(剛已上傳),裝回去後用200K去測CN2兩條黑線,不知是不是溫度升高關係(拆凍庫門開太久),這回測到9~1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照片與過程敘述不詳細所以也沒多說
光你這照片看起來下面退霜狀況(可你又說半小時後再插電狀況)
個人猜測 ...

大大,如果是"機板壓縮機繼電器跟電熱繼電器一起走",是把冰箱後面的機板換新即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運轉一周以上,未斷電拆下的結霜狀態

冷媒系統有問題了,蒸發器底部結霜狀態明顯與上半部不同

不會是基板問題,大約在17~18年前左右,三洋冰箱基板上的繼電器有發生接點彈片黏住,
造成冰箱進入化霜時壓縮機還在運轉,但它的目測狀況就跟冷媒完全漏光一樣,蒸發器上完全一點
霜都沒有,冷凍庫內的溫度就像室外常溫,不會像你這台這樣只有底部幾根管路沒有霜,當時維修還
誤判了好幾台以為是漏冷媒

找專業人士維修吧,需要專業工具

网友E:
如果有背面壓縮機與管路乾燥劑的圖片您的問題會更清楚!

网友:
像這種結霜形式,算是游走在邊緣的情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背面壓縮機與管路乾燥劑的圖片您的問題會更清楚!

滷大終於出手了

楼主:
謝謝tsao大,滷大! 補照片一張。 歹勢,請問管路乾燥劑是什麼?

楼主:
剛才發現,這支黑管油油的,是漏冷媒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發現,這支黑管油油的,是漏冷媒嗎?

這就是乾燥劑
油油的那就是它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發現,這支黑管油油的,是漏冷媒嗎?

他就是讓您小朋友出走的兇手~

楼主:
謝謝大大,我想,問題來原就是它了,我會找專人來修,完修後再上來報告。謝謝

楼主:
再請教一下,修這個的行情價約多少呢?

网友:
它蒸發器如果正常應該是全部都有包覆一層白白薄霜對吧?

网友:
家中的三洋電冰箱也曾經發生壓縮機運轉不停止,導致連下層都結冰的情況,
兇手就是繼電器的火花導致接點被銲住,用螺絲起子一敲就暫時解決,最後將2個繼電器都換掉收工解決.

楼主:
前天叫三洋服務站的來修,啥都沒檢測,直接判定是漏冷媒導致壓縮機不停,過程中我從頭看到尾,沒站壓,也想算了,他有把握就好,工單寫換start relay跟over relay等,我說哪有換,他就說剛好沒貨等理由,我不想跟他辯論,說好收費2700,沒加價我就無所謂。但重點是,壓縮機一樣不停運轉呀,剛好遇到連假,只好周一再問看看了。yyliu大大指的繼電器是插在壓縮機上的那兩顆嗎?我剛拆解檢查,似乎沒有接點短路問題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主機板上的紅灰白青,我量紅灰,紅白,紅青,同時都量到110v,這樣是正常的嗎? 同時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主機板上的紅灰白青,我量紅灰,紅白,紅青,同時都量到110v,這樣是正常的嗎? 同時 ...

不正常,紅白是化霜電熱線電源,紅青是壓縮機電源,兩者不應該同時動作。

楼主:
所以是板子出問題?

楼主:
剛又量了一次,跟下午量的不同,或許是下午看錯。現在量是,紅灰,紅青,白灰,白青皆110,紅白0

网友:
我看了都霧煞煞..壓縮機要停最好冷度正常再來看.你先確定運轉電流是幾安培?若2~2.5a.代表你的冷媒是正常.超過要檢查基板繼電器.若正常還是不停.就是基板根溫度感應器壞了..換了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又量了一次,跟下午量的不同,或許是下午看錯。現在量是,紅灰,紅青,白灰,白青皆110,紅白0 ...

那就正確了,壓縮機運轉中,非除霜中。

楼主:
終於完修了。服務站的一直說冰箱沒問題,是好的,後來我發現開門瞬間壓縮機會停止,閉門風扇不動,過五分壓縮機又啟動,開門又停等不正常狀態,告訴他他才願意來看,後來換主機板就好了。 順便一提,上次他來修,說是漏冷媒,我也覺得有漏,沒一次修好我不怪他,但當下騙我說,有換兩顆繼電器,簽單上也有寫,我當場說,哪裡有換,後來才改口說因為沒有材料,所以沒換,但簽單沒改,我跟他要副本簽單說要交回公司,會另寄發票來,當時沒繼續問,是因為他報價2700,收的金額沒增加,就沒算了。今天換機板,收500元材料費,我覺得合理(網路賣300),但為何今天就有給我簽單副本,上回不給?上回被他敲竹槓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完修了。服務站的一直說冰箱沒問題,是好的,後來我發現開門瞬間壓縮機會停止,閉門風扇不動,過五分壓 ...

灌冷媒收2700元是在合理範圍,這次換主機板收費500元是便宜了,大概為了補償沒一次修好,恭喜完修。

网友:
換基板的標準牌價是 $1200 (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