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算機、三用電錶這類裝置的液晶排線

楼主(2015-09-28):
請教大家...

計算機、三用電錶這類裝置的液晶顯示用久了不外乎發生斷字、
碳膜排線老化斷裂或者顯示變淡是不是只有丟掉一途?

有辦法修排線嗎?

网友:
沒試過,但很好奇,我記得有某位大大有用斑馬排線修過,不知和你說的排線是否相關

网友:
可以換啊, 只是要考慮成本是否划算~~~

參考 kafachan 的維修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57344-1-1.html

楼主:
對~我講的就是這種斑馬排線...

因為昨天去朋友家,他有台卡西歐的計算機會斷字..我猜又是排線脫膠或者
老化斷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我講的就是這種斑馬排線...

因為昨天去朋友家,他有台卡西歐的計算機會斷字..我猜又是排線脫膠或者

最近我在修 BMW 的 MID 斷字,也是這個問題

先試了 卡夢粉+膠水,電阻太大
接下來會試灑上紅銅粉,直接壓著壓條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在修 BMW 的 MID 斷字,也是這個問題

先試了 卡夢粉+膠水,電阻太大

這種斑馬排線久了裂化後從彎折處斷裂就GG了...
如果可以換,那就可以修復繼續用..

网友B:
有獨特性,珍貴性或紀念性...
不然 練功...

其他可能不符成本(料與工...)

註:熱壓導電紙(斑馬紙 Heat Seal Pap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獨特性,珍貴性或紀念性...
不然 練功...

原來這是正確名稱~~

网友:
1.目前因無任何材料可以修復,只能換整個斑馬紙

2.不過若是於熱壓排線處是金手指可焊接的話,可以除膠後焊上銀絲線取代(不過較少見)

3.你可以試著找不要的鍵盤,拆開取出隨便一片有導電線路,你隨便弄斷一小截,然後你可以去試
   要導電筆塗 or 導電貼布 or 其他導電材質

你會發覺~除導電貼布可以稱比較久,其他的不是黏不住就是乾掉後就會裂掉脫落

除非有類似矽膠的導電膠且能塗的很薄還是能導電,不然多是換整個斑馬紙(需熱壓黏上)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