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晒电动工具

楼主(2015-09-29):
直接上图,看图说话。

得伟

得伟

百得

百得

百得 得伟 奇力速

百得 得伟 奇力速

百得 得伟 奇力速

百得 得伟 奇力速

网友A:
最後一張圖上面的開關是什麼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圖上面的開關是什麼用途?

黑色比較粗那段,可以旋轉,改變起子頭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圖上面的開關是什麼用途?

可以变形,适合狭窄空间拧螺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