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SONIC HD-3701/電源板HTM2702405AXH

楼主(2015-09-29):
繼上次http://bbs.pigoo.com/thread-57695-1-1.htmlESONIC  HD-3701無24V
我2塊同型號,先修1塊,另1塊拆零件 ,拆D14來補缺少的D15,換IC03 L6565D 及 全部電容(大電容沒換)24V有了
1.現在是24V / 12V / 5V 多正常 , 但是大電容測量是229.7V 這樣正常嗎?
2.請問R05 這顆電阻的規格 , 拆下測量是47.2K (看起來像 黃黑棕)

网友A:
"我2塊同型號,先修1塊,另1塊拆零件"

R05 看起來應該不會是47.2K,比較像100K(猜的),有另一片何不直接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塊同型號,先修1塊,另1塊拆零件"

absmen3000 大;另1塊拆測量是52K ..謝謝
(看起來像 黃黑棕)不知是否正確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smen3000 大;另1塊拆測量是52K ..謝謝
(看起來像 黃黑棕)不知是否正確

哈,一時眼昏把棕當成紅......

黃黑棕是400歐姆!
色環電阻阻值計算器

看來兩個電阻都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一時眼昏把棕當成紅......

黃黑棕是400歐姆!

absmen3000 大;謝謝.就是不知那色環是否有變色,怕誤判,燒更大

网友B:
零件都好的  這塊都壞無24V  答案就一顆晶體壞或一顆IC壞  跑一下線路 答案就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都好的  這塊都壞無24V  答案就一顆晶體壞或一顆IC壞  跑一下線路 答案就出來了 ...

jackhiphop大; 謝謝
1.現在是24V / 12V / 5V 多正常 , 但是大電容測量是229.7V 這樣正常嗎?
2.請問R05 這顆電阻的規格 , 拆下測量是47.2K (看起來像 黃黑棕)

网友C:
有智慧型手機吧!

去下載一個 APP使用: ElectroDroid (下載免費版即可)

裡面有(圖示)電阻色環計算器

***東西在你手上,請自行判斷,因為從照片上來看,除了黑棕可以明顯看出,其他看不太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智慧型手機吧!

去下載一個 APP使用: ElectroDroid (下載免費版即可)

Ultraman大; 謝謝 .手上這個電阻就是不知那色環是否有變色 , 電阻色環是知道如何計算 , 是請痞酷大大,有此電源板好的,幫忙測一下..在此先謝謝

网友B:
這塊電源版 400V=2XX V 正常的 不用懷疑  還有 R05 是好的  百分之百  之只是發燙 變色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電源版 400V=2XX V 正常的 不用懷疑  還有 R05 是好的  百分之百  之只是發燙 變色而已 ...

jackhiphop大; 謝謝 告知,這就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