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幹線1.5hp空壓機過載檢修請教

楼主(2015-09-29):
各位先進,最近有拿到一台很久沒空壓機,但是使用時發現有些問題,
空壓機打到約100psi時會停止打氣,並且洩壓,等到下降至60還是80psi時,
有聽到嗡嗡的聲音後,就過載跳脫。
不知可查修的方向是??

空壓機

空壓機

网友A:
啟動電容 檢查一下  要換油保持潤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啟動電容 檢查一下  要換油保持潤滑度

因為油從視窗看來還蠻清澈的,所以沒換,手上有5W-40的油,就先換了。
電容部分回去會拆來看看。感謝!!

网友B:
壓力表後方那根鋁管跟下方頂針閥可能積油汙.
無法卸載啟動.拆開清潔.(正常壓力開關有一壓板.會把頂尖往上頂.
剛啟動有氣排出.)
*空壓機打到約100psi時會停止打氣,並且洩壓*??
是正常使用還是從洩壓閥洩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力表後方那根鋁管跟下方頂針閥可能積油汙.
無法卸載啟動.拆開清潔.(正常壓力開關有一壓板.會把頂尖往上頂 ...

lowjmin 大:
鋁管跟下方頂針閥正常是應該可以上下移動??清潔的話是要拆下,還是表面用溶劑(柴油之類的)清潔就可以?

*空壓機打到約100psi時會停止打氣,並且洩壓*??是正常使用還是從洩壓閥洩壓?
就一開始打氣打到約100psi然後洩氣(應是從洩氣閥),等到降到60psi(大概)馬達要啟動時,就無法啟動,過載保護開關作動。

機油顏色(尚未更換)

機油顏色(尚未更換)

機油部分從視窗看很清澈,不過爬文說油位應該在中心紅點左右,這樣不曉得會不會太多。

啟動電容

啟動電容

拆下電容看是300uf/125V規格,表面看來沒有異常流湯。

離心開關

離心開關

離心開關(應該是吧),剛送電時有作動,接點火花蠻大的,但是接點算平整,等到壓力下降再次啟動時,接點有動一下(有看到火花)但是立即就停止。

网友:
啟動電容的問題比較大
啟動離心開關清理接點
如果啟動電容換了狀況還是樣......那就不妙了

經驗上,建議不要使用延長線,要直接插在牆上的插座比較不會有這問題
因為延長線電線太小,瞬間起動電流不足

网友:
抱歉.
剛才試了1台.針閥是停止洩壓.
不是啟動洩壓.(之前有一台有類似浮動活塞.啟動.停止都會洩壓)

1.電容.啟動扭力不足.
2.壓力表前那個大銅接頭是逆止閥.卡住.氣體回流.

確認裡漏氣.

楼主:
感謝lowjmin 大及花栗鼠大,是電容問題,
一開始更換電容因為插在延長線上,後來改壁插之後就運轉正常,
只是壓力到100PSI時會洩壓到80左右,用一下到60又開始打氣,這樣不是很浪費又耗電,
沒用過空壓機,這樣算正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