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可以請問這顆穩壓二極体是幾V的?

楼主(2015-09-29):
可以請問這顆穩壓二極体是幾V的?

是接到tea1532 第三腳的~!!

上面只有一個色環~像咖啡又像紫色~傻傻分不清~!!

是在液晶電視的電源板上的~!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29455-1-1.html

黑紫~~3.6V

黑色不是極別?? 還是也算一個顏色?

网友A:
剛剛引用是錯誤的,那是三環的。

仔細看你圖片是兩色環.....

誤導~~誤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引用是錯誤的,那是三環的。

仔細看你圖片是兩色環.....

就是只看到一個紫色~才覺得頭大~!

网友B:
這顏色我都看不懂     通常都看線路  如了解線路 你就大概知道要裝幾V的 DOZ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顏色我都看不懂     通常都看線路  如了解線路 你就大概知道要裝幾V的 DOZO ...

5V ? 因為是接到1532第三腳看DATA 是 max 5V

网友:
這是哪塊液晶電視的電源板? 有液晶電視的型號與電源板的版號或全圖嗎?

网友C:
第3腳是保護檢知,不會使用穩壓二極體,
應該只是1N4148.
零件位置編號D10,如果是大廠設計,
穩壓二極體通常會使用ZD10為零件編號.
D=Diode
ZD=Zener 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3腳是保護檢知,不會使用穩壓二極體,
應該只是1N4148.
零件位置編號D10,如果是大廠設計,

感謝告知~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3腳是保護檢知,不會使用穩壓二極體,
應該只是1N4148.
零件位置編號D10,如果是大廠設計,

再請問大大~可是有些都沒寫ZD卻是穩壓~有些會寫~這樣怎判斷~!!

另外~如果是一般二極体 應該可以單向導通~

但用三用表二向都不通~這樣還算是二極体 ?

网友C:
多看一些電路圖,經驗多了,大概就能夠
判斷是穩壓二極體或是普通的二極體.
如果是二極體就會有順向導通電壓,
測量不出來就有可能是二極體開路
或是三用電錶故障,要不就是特殊的
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看一些電路圖,經驗多了,大概就能夠
判斷是穩壓二極體或是普通的二極體.
如果是二極體就會有順向導通電壓, ...

好的感恩~!!所以是開關二極体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請問大大~可是有些都沒寫ZD卻是穩壓~有些會寫~這樣怎判斷~!!

另外~如果是一般二極体 應該可以單向導 ...

你要不要把二極體兩端補些新焊錫,在測量看看
看是不是接點氧化導致探針沒touch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不要把二極體兩端補些新焊錫,在測量看看
看是不是接點氧化導致探針沒touch到 ...

我有另一片正常的電源板也有這顆~量也是不通勒~~

這真的只是一般開關二極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