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抄襲 KENWOOD CS-4025 示波器的高壓電路成功了, 可是示波器不...

楼主(2015-09-30):
為了醬油, 買了一只雞來試味道, 大概就這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57912-1-1.html

繼續研讀了一些資訊, 應該沒有抄不成的理由.

拆了示波器那個變壓器和電源板, 再次送去給打樣品的看. 結果這次抄襲成功了, 算是成功, 至少它震盪了, 高壓有產生, 打樣的也給測了波形, 這次有震盪, 幅度大約和 KENWOOD寫的差不多 40Vpp 不到, 不過頻率高了大約2倍, 不是50KHZ, 而是差不多100多 KHZ, 問號中.

因為拆了, 所以原來的那個變壓器說給破壞了, 回來就只能用打樣的回來裝機, 誰知道....示波器沒畫面,  也沒有亮點, 奇怪了...到底是拆變壓器拆壞的, 還是沒用一段時間就不知不覺的壞了....難道不小心搞壞了 ?! 拆機之前沒有確認這點........一時大意........看來有要學更多了.

KENWOOD CS-4025 servive manual download,
http://elektrotanya.com/kenwood_ ... e.pdf/download.html
那就按照說明書, 測測看電壓, 確認所有排線都插好.
Kenwood CS-5205 original 50KHZ 20V - 1800V  50KHZ 20V - 1800V

+/-8V, +/-10V, 看來正常, -8V 調整也正常動作

測試點6號, 94kHz, 34Vpp

測試點7號, 94kHz, 約300Vpp, 會整體上下週期性牌漂移, 不知道是否正常.

測試點12號, 接 CRT K的那端 -1800V, 大約-1778V, 不知道有多準, 簡易工具測的

接 FOCUS 的那端, 測 -100V to -700V, 調節面板的旋鈕, 電壓變化看來也是正常, 不知道有多準, 簡易工具測的

變壓器給燈絲供電 11, 12 端, 不接電源板, 直接懸空測量,大約 AC 25Vpp

U2 4558 的第一腳, 輸出從7V很快降到約2.4V, 維持穩定. 說明-1800V有穩壓了.

原來燈絲會亮的嗎 ? 不記得了. 燈絲不亮是不是就沒電子發射, 所以屏幕不亮點 ?!

奇怪, 沒有想法了, 到底為何不亮呢.....

測高壓的小工具, 是按照之前這壇得到資訊作的, 用了 10M 1%的電阻9顆

网友:
這下子慘了  沒有加速了

   是說想產生高壓   怎麼用這麼麻煩的方法呢

上網買不就可以了   ZVS 或是PWM   要不更簡單的555方波
要可變調壓的  那就用PWM IC來做   高壓端迴授基本上也是那幾個零件   只是變成Mega等級的電阻

网友A:
用小電阻串起來量高壓還是很危險的,別忘了高壓會跨越串入(電弧)喔,可以的話,用高壓電阻以避免哪天電表被打穿了,無法救,得買新的.

网友B:
先關機再放電
用歐姆檔確認燈絲是否正常再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關機再放電
用歐姆檔確認燈絲是否正常再說吧

燈絲冷態 13.3 ohm, 沒斷

串接的那個 R52, 放大鏡看了, 外皮好像掉了一點, 量阻值無限大, 應該是 7.5 ohm, 1/6W的, 買不到

下個假日繼續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電阻串起來量高壓還是很危險的,別忘了高壓會跨越串入(電弧)喔,可以的話,用高壓電阻以避免哪天電表被打 ...

了解, 會繼續小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