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歌林kolin klt-370 37吋 開機再關機後無法再開機

楼主(2015-09-30):
銘牌
電源板
高壓板
因為故障現象非主板及邏輯板問題,故未拍照請見諒~

故障情況:這台電視拿上手後,上電發現能正常開機,心裏面OS這麼好康不用修就能賺到一台電視n_061|
              關機後再開果然無法開機,事情不是想像那麼簡單, 而且這台顯示待機燈是藍色,開機則無任何燈號n_065|

檢修過程:
1.拆除後殼,再次上電測量電源板,查看接頭並無標示電壓值 (看來只能瞎測了),待機時有測到5V正常

2.開機後螢幕顯示正常測量5V,18V及24V均正常穩定輸出

3.關機再重開,無螢幕顯示測量5V正常(原本以為是待機有問題),18V及24V電壓無輸出,因此鎖定電源板二次側輸出有問題

4.拆下電源板後,詳細查看電路板發現電容似乎有漏液的情況,板子上有點潮濕,拆下板上所有電容,量測22UF*7及10UF*1
   NG直接把電源板上電容全數更換(大電容未更換),再度上機電視開機也重覆開關機數次,測量輸出均正常,螢幕顯示良好
   完工....

電源板輸出電壓標示
測量電源板輸出電壓
測量22UF電容
測量22UF電容
測量22UF電容
測量22UF電容
完修

网友A:
晶體測試儀這個感覺超好用的!!

每次都要想這個IC 電容呀 之類的是不是好的

想半天想不出來只好都怒換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體測試儀這個感覺超好用的!!

每次都要想這個IC 電容呀 之類的是不是好的

對啊,還不錯用量電容能查看VLOSS(漏電率),ESR(電容內阻)一般電表測量電容就沒有這個功能,只能量容值大小,也因此常常容易作出誤判,修東西工具齊全,當然會使用是前題,修復的成功率也能提高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